运动控制
怎样解决5伏驱动器与PLC连接

楼主(2007-03-17):
怎样解决5伏驱动器与PLC连接
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我有一台5伏步进驱动器, 现用PLC控制,脉冲电压是24伏,驱动器脉冲输入内置电阻是220欧姆,在PLC脉冲输出口加入1000欧姆电阻与5伏驱动器输入口连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管电压,只管电流不超过驱动器的光耦要求就可以了,电阻自己算哈

网友A:
刚才算了,可以的,可以稍微再大点,方向信号也别忘了串电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