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国产的流体阀

楼主(2007-03-17):
请问各位朋友们:国产的流体阀线圈有长期通电不发热的吗?比如10小时,我的流体是压缩空气,成功的话将大批使用.压力要求:1-14KG左右,接管口径:4--6分,能长期稳定使用,动作频率不高,知道的朋友请推荐,谢谢

网友A:
有!中科精良010-62475265

楼主:
TO:123wer:
有你们产品的图片吗?有相关产品的选型资料吗?

网友B:
smc continue duty valve,通电一定会有热,一定要低功耗.重点看线圈的温升.一般来讲:通电48小时没有问题,但是最少要动作一次.

网友C:
说长期通电不发热是不可能的,不要随便乱说。

楼主:
我也不相信"长期通电不发热"

网友D:
线圈,低于80度就可以了。

楼主:
长期80度肯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