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怎么换屏幕?
!飞吧

楼主(2007-03-17):
我刚接触台达,想了解下它怎么实现换屏幕,不晓得它的屏幕寄存器用plc在没设置状态下来说是不是d0表示的。

网友A:
不一定是D0,在设计HMI程序时可以自己定义。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准确的说法是Dn,默认的情况下n=0,所以是D0。这个是起始地址,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C:
应该是系统控制区。如果手动换直接用功能部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