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真正PLC高手测试题----看着简单,做起来太难

楼主(2007-03-17):
用西门子S7-200PLC编写一个程序.要求:一个按钮输入,一个输出.按一下按钮,输出接通,再按一下按钮,输出停止.可以用任何指令,尽量做到最短.看看可以编出几种来.最后做到不用中间继电器\计数器\移位等.看着简单吧,但可以让你掉不少头发,努力吧!让你的大脑尽情跳跃吧!

网友A:
还在出这样的题目?
给你一个最短的程序,可是首创啊
LD I0.0
EU
CALL SBR0
SBR0
LD Q0.0
NOT
= Q0.0

网友B:
楼主,师傅,对与创造精神是要受到尊重的。我是这样作的:
MAN,SBR0程序块,I1.1,Q1.1两个I/O点。
(MAN)
LD I1.1
EU
CALL SBR0
(SBR0)
LD I1.1
A Q1.1
JMP 1
LDN Q1.1
=Q1.1
JMP 2
LBL 1
LDN Q1.1
A Q1.1
=Q1.1
LBL 2
NOP

网友C:
高手,有机会试试了!

网友D:
太简单了!使用施耐德Zelio Logic,一条语句就可以实现,因为Zelio Logic有专门的脉冲线圈!easy吧!

网友E:
西门子这个没搞过,三菱一条就狗了,
看看哪个高手出场.

网友F:
三菱用交替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A:
呵呵,前提是s7-200,这个可是siemens的dd啊

楼主:
lmhx说的对,前提是S7-200。我也自动有很多PLC有现成的指令,包括简单的控制器,像LOGO,本身也有这样的指令。高手们请看清题目?还有最后的要求:就是最后做到不用中间继电器\计数器\移位等。谁用一般的继电器和按钮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尝试一下,很有意思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3-18 10:00:00 发表的内容:
还在出这样的题目?
给你一个最短的程序,可是首创啊
LD I0.0
EU
CALL SBR0

…
--------------------------------------------------------------------------------------------
经典

网友H:
小弟我 收益匪浅!

网友I:
这种问题,在各论坛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还有讨论的意义么?西门子确实没有交替输出的指令,不过可以用基础指令实现. 如果不考虑信号滤波的话,最短的应该是:
LD I0.0
EU
XORB 16#01,QB0 //I0.0按扭导致Q0.0的交替动作

网友J:
西门子的我不回哈
用三凌编的看看哈
0 LD X1
1 ANI Y1
2 LD1 XI
3 AND Y1
4 ORB
5 OUT Y1
6 END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史伟在 2007-3-21 18:55:00 发表的内容:
西门子的我不回哈
 用三凌编的看看哈
0 LD X1
1 ANI Y1
2 LD1…
--------------------------------------------------------------------------------------------
如果连续按个三秒钟会怎样.

网友I:
三菱的还编? 不是有现成的指令么? ALT指令就是了!

网友A:
to ShowFine:
这种问题,在各论坛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还有讨论的意义么?西门子确实没有交替输出的指令,不过可以用基础指令实现. 如果不考虑信号滤波的话,最短的应该是:
LD I0.0
EU
XORB 16#01,QB0 //I0.0按扭导致Q0.0的交替动作
你的这个答案,如果原来有输出的,停电再上电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请大家讨论

网友I:
停电再上电? 你不会再按一次按扭么? 这么死脑筋?呵呵,就算你想做一个断电记忆功能,也不难啊

网友L:
这个光自己想当然有点难度,不过很多资料可以找到。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是在lg120s的编程手册上看到的,觉得很不错就记住了。用高级语言编的话可以用静态寄存器做,如vb里可以定义个静态变量,不断的取反就行了。

网友M:
楼上  45分钟:所做的 子程序 好像有问题,大家试过没有啊?

网友N:
不知道西门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网友O:
多种解决方法,用SR继电器指令,MCR控制指令,或者用计数器判断输入次数等

网友P:
楼主,我想问下,做这个题目,有什么意思吗,
PLC是服务与工业设备使用的,不是在这里无聊的作些题目的呢

网友Q:
如果高手都在干这些事情,我看中国的搞工控的早都没得饭吃了。

网友R:
买个脉冲继电器就搞定了,无须什么PLC,更不用什么编程。。

网友S:
下面引用由guafa58在 2007-3-24 10:0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我想问下,做这个题目,有什么意思吗,
PLC是服务与工业设备使用的,不是在这里无聊的作些题目的呢&nbs…
--------------------------------------------------------------------------------------------

网友S:
下面引用由guafa58在 2007-3-24 10:0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我想问下,做这个题目,有什么意思吗,
PLC是服务与工业设备使用的,不是在这里无聊的作些题目的呢&nbs…
--------------------------------------------------------------------------------------------
 有意义,我碰到过,给你举个例子吧:
脚踏开关,一下,启动,第二下,停止,可是当时我用了中继,与输出线圈做的比较,呵呵,笨办法...急了

网友T: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程序,它有一个中间继电器,只用串并联的指令就能实现一键起停,连边沿触发也没有用到
西门子的还不太熟练,就用三菱的写吧
ld x0
or y0
ldi x0
ori m0
anb
out y0

ld x0
or y0
ldi x0
or m0
anb
out m0

楼主: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首先谢谢大家了。其实这样的测试题挺有意思的,主要是活跃一下紧张的大脑,尤其我们搞工控的,有时候需要不停的思考,何不做些有意思,但不需要太费脑子的程序。大家交流就是学习嘛!祝大家心情愉快,工作顺利。

网友U:
这好像单按钮启停电路,教科书上有例子啊!!

网友V:
啥啊,你貌似说的单按钮起/停吧!借助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W:
西门子的用二分频电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