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机构需要48VDC输入,如何实现?

楼主(2007-03-17):
求助各位大大,小弟最近碰到一个电动执行机构,就地控制没有问题,但是无法实现远方控制(电建公司提供的是干接点,电动头没有提供48V内供电,最多也就能实现24V内供).看接线图上似乎要求一个48vDC的外供,请问如何才能实现这个48vDC啊??不甚感激.

网友A:
就是这个图片里所需要的48vDC输入,如何才能实现呢?谢谢.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呢,真晕

楼主:
可算显示出来了,各位以前有碰到过需要48VDC的电动执行机构么.

网友B:
从你的图上看,要实现48DCV,一个简单的办法,需要的地方(远方控制地),用一个调压器,加一个整流桥,就可以实现,成本就400元左右,自己做,OK?

楼主:
呵呵,这个没做过啊,会不会做出来体积很大呢?有别的方法么?谢谢

网友C:
电站应该有直流屏吧。自已做体积也不多QQ:33693281

网友D:
现在好多DCS都可以有源输出并且我遇到有的都是48VDC输出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这边和业主沟通了一下,电建公司送24V过来试验OK了,全亮兄请问你那边的48VDC是怎么实现的呢?也谢谢重来兄和游戏&梦啦

网友E(2012-04-20):
你说的是执行器可以外供24,而其输入确要求48好像有问题的。再说一般输入都是光耦隔离所以24V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