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大家来看一下!

楼主(2007-03-18):
大家在日常的设备巡检中,是仅仅看、闻、听、摸,还是辅助使用哪些测试仪器,来发现设备(电机、控制柜内元器件等)存在的故障隐患?

网友A:
首先看、闻、听、摸,然后再仔细下手。

网友B:
我没有时间巡检,那里坏了就那里修。

网友C:
1、用听真听电动机的运行声音;
2、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运行电流;
3、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电动机及电器元件的发热状况

网友D:
引用“王付水”+“别墅”。

网友E:
一般就看、闻、听、摸了,发现坏了就修。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最适用的,高科技的老板不买单,自己舍不得的买.有时还用到敲\压\加热\冷却

网友G:
TO 别墅
听诊器听电动机的声音会不会吵坏耳朵?呵呵
真的管用吗?

网友H:
医生用什么方法看病,我就什么方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