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hitech與 fx2n的異常

楼主(2007-03-18):
我公司有一臺剪切機,為台灣金順盛公司產。最近出現這樣的故障。當fx2n的開關打在“運行”時hitech屏上只能進入開機時的內存較驗文字,然後馬上就什麼都不顯示了。如果把fx2n的開關打在“停止”時,hitech屏進入開機時的內存較驗文字後能正常顯示“台灣金順盛公司”的字樣,並且就不會消失。但不能進入下一個正常的畫面。請問這是fx2n壞了,還是hitech屏或者連接線有問題?

网友A:
可能是很正常。在HITECH设计中,换画面的寄存器有PLC控制。PLC不运行了,可能换画面也就不动作了。读出来PLC程序来看看就知道了。HITECH的程序可能读不出来,但可以分析。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朱兄,謝謝了,我去看看程式試試。有結果我再告訴你

楼主(2007-04-18):
好久没有上来看看了,谢谢朱兄,果不其然,的确为PLC的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