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各位电力电缆问题

楼主(2007-03-18):
现在的VV型号的电力电缆,我在使用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线径是185的可以用150的铜鼻子.问过厂家回家说是工艺改造后的紧压型,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我们就用了不少。

网友B:
非标产品居多,铜价飞涨,利益驱使

网友C:
采用紧压型导体是为了降低单根导体之间空隙(不降低有效截面),而有利于减小成品电缆的外径,从而利于施工敷设。
新国标《GB/T3956-1997电缆的导体》4.3.1规定,绞合圆铝导体截面不小于16mm/2,绞合成型铜及铝导体应不小于25mm/2 。

网友D:
现在的电缆呀;原来的国标线中又多了一个新词,它的名词叫"厂标".

楼主: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3-18 19:39:00 发表的内容:
非标产品居多,铜价飞涨,利益驱使
--------------------------------------------------------------------------------------------
应该不是非标产品!是个有名的大厂!

网友E:
没办法呀,谁让现在的解释权归厂家所有呢。

网友F:
去年我公司买的150的电缆,用150的铜鼻子,塞不进去,换用185的才行。

网友G:
现在的电缆线都有非标和国标之分,购买时都得指定才行。
同意毕工说法。

网友H:
还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I:
电缆的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7-3-19 10:18:00 发表的内容:
去年我公司买的150的电缆,用150的铜鼻子,塞不进去,换用185的才行。
--------------------------------------------------------------------------------------------
你那鼻子是不是有问题材,否则你不是大赚了一笔!

网友J:
一句话~~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J:
我们公司也碰到过~~当时厂家还狡辩说我们没指定要什么标的~~后来我们找出发票,才承认说搞错了~~最后主动换货和赔偿损失~~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到时底有没有紧压型的线缆,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K:
应该是电缆有问题

楼主:
这里有没有做电缆生意的,或者是生产厂家啊!

网友L:
你买的线应该是不怎么样吧?

网友E:
你买的货好像是假货呀,快去找他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方在 2007-3-23 10:07:00 发表的内容:
你买的线应该是不怎么样吧?
--------------------------------------------------------------------------------------------
线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厂家给了一个回复,说工艺改进!

网友M:
现在的VV型号的电力电缆,市场上有国标,非国标两种.价格也不一样.看来你买的是非标货.

网友N:
肯定是电缆问题,厂家是强词夺理.

楼主:
你说的国标,非标的标准有吗!

楼主: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吗,各位在实际工作中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O:
厂家的人干脆告诉你,他们的材料特殊,高科技产品,150的线就能达到或超过185的载流量不就行了,而且没涨你们的价,你们偷着乐去吧。

网友P: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定电缆的时候要指定要国标的.

楼主:
我在定的时候是要求用国标的,但是3*185+1*95的电缆,只有95这根有点问题!厂家说是紧压型的.

楼主:
没人继续讨论吗?

网友Q:
国标、非标只有厂家分的清

网友R:
电缆是垃圾货

网友R:
以前碰到这样的事情,定35的铜鼻子送来的是25的,标的是是35.

楼主:
下面引用由火星灰尘在 2007-4-4 13:08:00 发表的内容:
电缆是垃圾货
--------------------------------------------------------------------------------------------
那你用什么啊!

网友C:
无论是普通绞合圆导体,还是紧压型导体,只要直流电阻在标准范围内都是合格的!

楼主:
楼上的,能否有一个标准的技术规范.

网友S:
肯定是是电缆有问题,谁也不会故意把铜鼻子造大一个号,选电缆时要选大一个号的,才能放心,否则你就看电缆发热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7-4-4 13:50:00 发表的内容:
无论是普通绞合圆导体,还是紧压型导体,只要直流电阻在标准范围内都是合格的!
--------------------------------------------------------------------------------------------
他说地在道理的!

网友T:
买质量好的吧,用着放心.

楼主:
买质量好的吧,用着放心.
你认为怎样才算质量好的?

网友U:
现在的电缆有国标线和厂标之分的。

楼主:
说得有点道理,不知有没有相关文件!

网友V(2007-04-17):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7-3-19 10:18:00 发表的内容:
去年我公司买的150的电缆,用150的铜鼻子,塞不进去,换用185的才行。
--------------------------------------------------------------------------------------------
你买的是VVR型的多股软线吧,这种线鼻子大一号才好塞,现在这里的是VV电缆

楼主:
这种情况我很少看见!

网友W:
那个厂家绝对在忽攸你,铜线缩紧,加一道工序.增加多少生产费用.他增加的费用能抵消他节约的那点胶皮钱吗.显然不可能.
你可以去问质检部门,也可以要求到厂里去看下也的缩紧术

楼主:
与胶皮有什么关心!

网友W:
他会少用啊,怎么没关系

网友X:
正常现象,中国特有的

楼主:
呵呵,你总结得真好!

网友Y:
这跟利益有关系

网友Z:
有一根25M2的电缆,通40安电流把线烧断了.你们说说......十台机子的电源啊!!我全部要换!

楼主:
事实你在购进电缆没有看吗?

楼主:
我总是认为以前的电缆质量好,不过由于工艺改进,电缆的线径是否也改进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电缆的绝缘比以前薄了!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7-3-19 10:18:00 发表的内容:
去年我公司买的150的电缆,用150的铜鼻子,塞不进去,换用185的才行。
--------------------------------------------------------------------------------------------
我也遇到过185的用185的铜鼻子也塞不进,剪掉几根才赛进去?---非标铜鼻子?

网友AB:
现在的电缆全有国标,非标之分,你要不说,全是非标的,铜材十几万一吨,你说省多少

楼主:
变大的是不是用了回收铜!

网友AC:
对照电缆手册查一下线芯就知道电缆够不够标准了。
我记得纲芯铝绞线是有一道压紧的工艺。VV我就不太了解了。
国家标准规定的是电线线芯的根数和单根线芯的直径。电线的直径不同厂家工艺不同生产出来可能都不太一样。最好用卡尺卡一下。

楼主:
看来规范还是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