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装置报A036

楼主(2007-03-18):
西门子6RA70系列直流装置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突然停电后再开机合闸成功,但在运行的时候报A036(据手册上解释为电枢回路无电流)。起先认为晶闸管坏了,有触发而不能形成回路。经拆开检查晶闸管,通过触发G脚可以形成回路,要是没有了G脚触发电平,回路就断开了(在下不知道晶闸管是否有两种:一种是只要G脚触发一下就会一直形成回路,直到主回路断开;另一种是G脚需一直有触发电平主回路才能导通)。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问题就出在电源板上了,我很迷茫,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注:装置型号:1P6RA7087-6DV62-0-Z

楼主:
补充一下,直流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A(2010-03-17):
x、我这相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