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和伺服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18):
请问斑竹和各位高人:
最近我要用发格(西班牙)的CNC和三菱的伺服配合控制三轴和一主轴,用于玻璃钻孔.其中Z轴是用于分度盘旋转的.由于本人是刚接触伺服和CNC,所以有以下几个很菜的问题向老师们请教:
1.这应该算是位置控制模式吧?CNC和伺服怎么连呢?
2.CNC的I/O端子是任意定义的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共同讨论,共同学习.我的QQ:260733889

网友A:
首先在CNC中,用于分度盘旋转的轴不应该称为“Z轴”,X、Y、Z三个轴特指三个直角坐标轴,所有可旋转驱动轴(非主轴)一般以A、B、C来标识。具体用法法依机床结构不同而不同,可查阅有关数控机床方面的书籍。

关于你的问题,
1.要看你用的发格 CNC的位置闭环实现方式,如果闭环在CNC,需要将CNC的±10V模拟速度输出接口与三菱伺服的模拟速度输入接口合理对接,将伺服的编码器信号输出接口与CNC的编码器反馈输入接口合理对接。这样可完成接线,然后通过CNC软件调试和完成位置闭环。
如果发格CNC也可提供脉冲接口,问题就更简单了,与伺服脉冲输入合理对接即可。
2.一般而言CNC的用户可编程I/O是可以由用户根据具体应用随意定义的。

另:同一话题请勿重复发帖。

楼主:
有用发格的兄弟吗?能把CNC要连的端子写出来吗?在下感谢涕零

网友A:
你没有手册吗?难道!

楼主:
有手册但没有端子说明呀,再说我是刚接触这方面的.

楼主:
"一般而言CNC的用户可编程I/O是可以由用户根据具体应用随意定义的"具体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B:
你找发格代理咨询,并可作技术支持.13901324445姚

网友A:
“有手册但没有端子说明”需要看“连接手册”,而不是“使用指南”。

楼主(2007-07-02):
关于台湾潭兴的分度头接线:
气力电磁伐,压力开关,接近开关怎么接?怎么控制?他的原点怎么寻找?

网友A:
“台湾潭兴的分度头接线”———这么具体!建议看原厂说明书或咨询原厂!

网友C(2008-06-14):
你要熟悉数控系统各种轴的定义与参数设丁,旋转轴和直线轴的定义不一样,反馈要看你用编码器做半闭环控制,光栅尺才能做闭环控制,

网友D(2008-08-22):
CNC如果提供脉冲接口,你分清X,Y,Z直接接就可以拉!CNC的I/O口不是任意定义的,它在板卡中一般都定义好的,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你所说的端子除了几个固定的外(手册有讲的),其余的是可以自己通过PLC定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机器早就搞定了!现在有新问题请教大家:以前CNC和外部PLC通讯(由于外部需要I/O点比较多,输入32点,输出40点,CNC不能满足),现在想寻找更好的方案,CNC在本机器中就是做定位用,有点浪费!为了节省成本,想拿掉PLC,用其他品牌CNC代替。也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案,请大家赐教!QQ:260733889

网友F:
to :心海天空,

      如果不要求G代码的话,可以采用trio 控制器。在I/O上面扩展到72点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的动作要求了。如果还是玻璃钻孔,完全可以。

网友G:
用FAGOR 系统型号?8055、8070还是早期的8025?    8070不能象波恩说的那样用模拟电压指令给定速度,因为8070只能配用全数字伺服。如你所说的,既然要用三菱的伺服,因接口不开放,只能用模拟伺服,故只有用8030、8055、8025了。PLC的I/0 除了某些特定点有限制,多数I/O点可以自由定义。至于端子定义,FAGOR一般是在专门的“安装手册”(8055)或者“PLC手册”(8025)中介绍。伺服与系统连接有“安装手册”和“伺服手册”专门介绍。

网友G:
伺服的工作模式可以是速度模式,这最常用,当然也可以设为位置模式,甚至转矩模式,要依具体应用对象而定。

网友G:
FAGOR的系统一般是64点I/O,8055以上系统可另配扩展模块,此模块可额外提供96点I/O。

网友G:
FAGOR的系统一般配FAGOR的伺服,不要配其他品牌的了,这样就可以采用数字伺服了,主要是不存在接口开放问题了,性能比模拟的好。何况如果一定要用三菱伺服,那还要研究三菱伺服的用法,弄清伺服如何与法格系统连接。以前我用过松下系统配套FAGOR系统,比较麻烦,而且那个松下的伺服控制的轴还只是“半轴”----不参与插补。

网友A:
"FAGOR的系统一般配FAGOR的伺服,不要配其他品牌的"———南方一家做的较大的雕刻机企业就是用Fagor的CNC,配山洋的伺服驱动。

楼主:
对,现在玻璃行业用FAGOR的比较多,如雕铣机,刻花机,雕刻机,水刀…… 我的用手8035,40路输入24路输出,系统再用掉一些,其实FAGOR8035也可以扩展,但代价太大!

网友H:
我们现在数控切割机就用fagor8035的,配三菱和松下的伺服,效果很好啊!使用也很方便的。

网友I:
我用过8055M配CT.用在镗床上,效果还可以~

网友I:
现在马上有准备用8055M配时光科技,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有机会可以好好交流,交流~~

楼主(2008-09-24):
对,听说FAGOR在切割机上用的很多,因为他有方便指令,!

网友J:
玻璃行业大多数用三菱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来处理X轴与Z轴的定位问题,因为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不需要用CNC这么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G:
不需要用CNC这么高精度的东西-----是的,其实发格8070系统是高档数控系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法格系统

网友A:
“其实发格系统是高档数控系统”———就国际数控品牌而言,Fagor仅处于二流阵营,其产品系列中是有高端货。

网友K:
发格系统灵活性很好,二次开发不错。

网友L:
基本的连接要看资料,这儿不是三句两句能说清的,希望你首先了解之后再谈这些

网友M:
可以找产品的技术支持详细解答。或去给你做产品演示的。

网友N:
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包括,变频器,电源板,CPU板,PLC,伺服板,人机界面,各种交流直流马达控制板等等,在广东深圳,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有业务介绍回报率高,,维修价格实惠,QQ:543190249,手机:13530163104,不诚勿扰。

网友O:
用发那科或三菱也可

网友P(2008-11-11):
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包括,变频器,电源板,CPU板,PLC,伺服板,人机界面,各种交流直流马达控制板等等,在西安,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有业务介绍回报率高,,维修价格实惠,QQ:407891510,手机:13572406157,不诚勿扰

网友Q:
只是知道发格的测量系统,cnc还真没用到过

网友R:
fagor听说过

网友S(2009-03-06):
CNC系列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操作简单

网友T(2009-04-10):
请问发格8055系统 和西门子840d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  发格8055系统编宏程序用的什么参数??

QQ:103580152

网友U(2009-05-11):
发格系统的详细说明,我有,应该是速度控制模式,并非位置控制,用的是8055i系列的,有需要的联系QQ329458348,,

网友V:
谁有南京众大数控201的数明书

网友W(2009-07-28):
生产机械电气设计配套,数控机床及专用机床改造及维护,维修.在广州市,佛山市.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有业务介绍回报率高,,维修价格实惠,QQ:964172252,手机:13928796965,不诚勿扰。

网友X:
打广告不好  ,再说 相关的也好点

网友Y:
配置FAGOR系统+日系伺服的做法是为了降低整个CNC系统成本。但是会带来实际调试发明的一些困难。这样的做法可能会牺牲原来系统方面的一些优点。

其实,力士乐公司新推出的MTX micro系统,就是一个低价格的CNC系统,它除了价格低以外,整体的结构非常小,并且整体结构包括了CNC,伺服驱动,PLC和I/O(直接端子接线)。在用户应用时,降低了电气元器件和装配人工成本。这个系统可以与FAGOR系统+日系伺服的配置方案进行竞争。

网友A:
力士乐的MTX micro系统是个好东西,不过在中国在市场,价格也还是偏“好”了许多。

网友Z(2009-08-30):
深圳大族激光有一种切割机就是用的确良发格的,感觉有时会死机!

网友AA(2009-10-11):
有参考价值! 有参考价值!

网友AB(2010-06-10):
引用 网友AC:
关于

请问有搞磨床自动化控制的人才吗?我们想请一个这样的人才。bing@rate168.com

网友AD(2010-08-26):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FANUC加工中心,锣曲面,一半光洁面很好,一半象砂纸一样粗,请问调整哪几个参数,不胜感激。

网友AE:
fagor的说明书我已发在本网站资料库内,可以直接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7&Type=datum&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2008100922322500001

我提供的

关于激光设备,中国国产的激光切割机几乎50%以上都是fagor的系统,从8025---8070都有。

网友AF(2010-12-02):
请问各位有广州DA98伺服控制器说明书吗?谢谢了

网友AG(2011-01-09):
先说明你的发格系统是那个版本,发格有个新系统不是采用我们常用的PLC等控制,是采用AMD芯片进行编程的,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你使用半闭环控制,接肪冲和方向控制就行了,其它一些功能如果你认识最好接起来.

我们常说的Z轴是运动的,但不是工作机构,它是由其它一些配置构成的,如一些机床可以配上高速主轴,有些可以配的一些高端设备,但一般我们是分开来认为的,z轴控制我们只说传动,工作机构不算加工部分

网友AH:
发格系统目前只提供速度控制 。楼主提出的问题PLC 参数 接线等。均可解决。QQ41324722。

网友AI(2011-07-24):
对:康霖 关于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FANUC加工中心,锣曲面,一半光洁面很好,一半象砂纸一样粗,请问调整哪几个参数,不胜感激。

内容的回复:

应该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AJ:
有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不是很难

网友AK:
北京西门子维修部 专业维修数控系统 驱动器 变频器 plc 等工业电路板 qq954270580

网友AL(2011-10-27):
我是做华大伺服电机和迈信伺服驱动器的李先生,电话18666536669,QQ:70884237,希望能于各位多多交流!

网友AM(2011-12-22):
我们用osai 系统安川伺服,还可以

网友AM:
有用OSAI系统的吗?

网友AN(2012-04-07):
有没有发那科系统资料31i 的

网友AO(2013-03-28):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