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冶金行业为什么严密的装空调的了控制柜中的变频器总是被烧坏。

楼主(2007-03-18):
冶金行业为什么严密的装空调的了控制柜中的变频器总是被烧坏。
请教各位

网友A:
你没有说明白情况

网友B:
具体说明!!!

网友C:
虽然严密的装空调的了控制柜中了,但是要找出原因才是上策。

网友D:
空气中的水遇冷凝结成露,这露正是元凶。

网友E:
温度降低了!湿度并不见得降低呀!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野火春风在 2007-3-20 12:47:00 发表的内容:
空气中的水遇冷凝结成露,这露正是元凶。
--------------------------------------------------------------------------------------------
正解。

网友G:
说清楚烧坏的是哪部分。是整流部分还是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