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求松下伺服11#,13#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03-18):
快疯掉了,解决了21#错误,现在又出现11#,13#错误!控制电源和主电源欠电压,经过测量220V没问题.把驱动器上了I/O控制插头拔掉,报警解除,重新插上又出现!搞了一天也没找出原因,麻烦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小妹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I/O控制插头”有问题,比如错线,搭接,短路,或负载过大等。

网友B:
对不起,我对松下的报警代码不清楚,能告诉我#11和#13还有#21 是什么报警么?

网友C:
首先,不要连接I/O插头(50Pin)在GOJ模式下试运行,确定主/控电路、编码器、U/V/W电缆没有接错,驱动器本身没有问题;
然后,连接I/O插头,再运行GOJ模式,如果有报警产生,则要检查I/O插头的焊接情况,是否有short、open等问题。

网友C:
更正:是JOG模式
望你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13#应该是主电路光耦有问题

网友D(2007-04-29):
盛工说得是,建议先JOG一下,即不接控制信号,不接负载。看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这样至少能排除掉电源这块的问题。如果JOG没有问题,那就是I/O口的问题了。
楼主解决的怎们样?给兄弟们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