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启动问题

楼主(2007-03-18):
我有两台ACS800的4KW的变频器,有一台正常。另一台我在99参数组里设置了电机的参数,但电机启不动,显示错误“没有电机数据”。我仔细观察时发现一个现象:正常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听到有3声继电器的动作声,而有问题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则只听到1声继电器的动作声。如何解释?请大家提示

楼主:
正常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听到有3声继电器的动作声,而有问题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则只听到1声继电器的动作声。请问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机器的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A:
没什么,先把参数还原成出厂值吧,再试试。

楼主:
把参数还原成出厂值恢复不了,经销商来了,说是机器本身有问题,带走了。

网友B:
哈哈!我们也用的此产品!到冬天不好用,到冬天电机转不动!

网友C(2007-06-04):
你好,你在别的帖子里提到的 “6SE7027-2ED61,显示F026”这个故障解决了吗??我看了你的帖子,我负责维护的一台变频器6se7027_2ed61,型号和你的一样也是这个故障,大家也提了不少思路,如你已经解决,我想省点时间精力。你能和我联系吗,交流一下维修经验?谢谢。联系方式:sandoo@citiz.net   QQ:391346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