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问温控器标示ALM的端子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07-03-18):
找不到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报警输出啊!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就是“报警”英文的缩写。。

网友C:
国产的好多是空端子,没有输出的

网友D:
英文全称:alarm--即报警

网友E:
报警输出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报警输出要接的话看实际情况.ALARM

网友H:
报警输出,英文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