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加热器如何控制

楼主(2007-03-18):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 126 个(每个220V 200W 750摄氏度)加热器, 用智能温控表,怎么控制呀。
我现在设想是这样的~~~126个加热器用一个温控表控制,让加热器始终保持在 500度,这样控制的话,温度表就会有时接通加热器,有时断开加热器,平均每秒一次,甚至两次,这样才能维持 500摄氏度。
但是我担心的是,126个有时通、有时断,这样电流冲击很大,对电线和电网会不会有影响呀???
这套 电器都需要用什么电器元件呀???

网友A:
用温控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加热器。

网友B:
你可以把126个加热器分成7组或更多,每18个为一组,(每组用一个pt100铂电阻),然后用7个pt100铂电阻7个智能温控表和7个大功率SSR(固态继电器)控制即可.

网友C:
是呀;同意楼上

楼主:
有没有用一个温控表的办法,或者在加点其它元件控制,让电流波动小点,就是用其它元件把126个分开。
我主要是想在柜面上用一个温控表,除拉温控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楼主:
智能温控表 》控制 SSR(固态继电器)
SSR(固态继电器) 如何控制楼上说的7组加热器呀
另外 楼上说的 pt100铂电阻 是什么意思呀,应该怎么接呀?
谢谢各位师傅拉, 小弟以前都是搞低压电器的,请多多批评~~·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把加热分为主加热和控制加热两组,就是说主加热为一般只有接触器控制的开和停的,除非当温控表温度报警到高报点时才断开,别的不受温控表控制.
然后控制加热用温控表来控制温度.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同意上观点;用固态继电器+温控

网友E:
我的看法:
1、把126根加热管分成3组,每组42根;
2、每组这42根加热管可以采用Y型连接(42刚好可以被3整除),也可以直接用相线+零线的方式连接;——Y型连接优点是三相功率分配比较均匀,但缺点是至少需要2个固态继电器(最多需要3个);相线+零线连接缺点是三相功率分配不均匀(但可以和其它组加热管配合接线,第1组接A相,第2组接B相,第3组接C相,第4组接A相...从而使三相功率分配基本均匀),最后零线承受的总电流相当大,但优点只需要1个固态继电器;
3、在面板上设置2个手动转换开关,分别控制2组电加热器的通断;同时,这两组电加热器也受自动控制,低温报警时自动启动,高温报警时自动断开;
4、第3组加热器直接受温度控制器的控制;
5、这样的控制方式控温会更精确;
6、根据设备工艺参数和实际情况(包括比较宽的控温范围),在操作规程和说明书中写入以下的文字:考虑到控温的精确性和对电网的冲击等原因,加热器分3组控制,具体操作规程如下——
在低于?摄氏度时应当把1#、2#转换开关全部置于关的位置;
在?摄氏度~?摄氏度范围应当把1#、2#转换开关1个置于关的位置,另一个置于开的位置;
在高于?摄氏度时应当把1#、2#转换开关全部置于开的位置。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可靠吗,能否传一张电路图上来,220V 380V 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E:
Pt100铂电阻是什么东西,估计没人回答你,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太多了......
固态继电器电路图估计也没人传给你......

网友H:
如蒙毅所说,分为主加热1、主加热2与控制加热三组。第组在8KW左右。当温度太低时,三组同时工作, 启动时顺序启动。当温度达到一个范围时,可以停掉主加热的1或2,用控制加热工作,使温度达到500度。

网友:
可以用全隔离单相调压模块

网友B:
老菜鸟和蒙毅的控制方案也比较可以,但问题是楼主你会不会把它的控制原理图画出来,如有这个能力就OK了.另外,我想问一下该加热器的测温点(温度传感器)在机器上是否已经定位?有几个?如你闲固态继电器的功率不够,也可以考虑用PS36A型晶闸管调整器(额定电流:250A)加智能温控器来控制,但它比较贵!

网友B:
如一定要用一个温控器来控制,必须要用大功率的晶闸管调整器来完成,当然前提是变压器要有足够的容量,其他使乎是没有办法的,最好是在3个温控器以上来控制.

网友I:
这个电路包涵了电工,仪表工.126个加热器.每个200W.一台控制表.那要多大的接触器.
以上方案只说出了部分.

楼主:
高级电工wjm
我用的是进口加热器(别人提供的),好像是红外线加热器,有四根线,两根供220V电,另俩根 + - 是直接反馈加热器的温度。126个都有传感器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 能在百忙中抽空给小弟指导。

楼主:
!!!!!!!!!!!!!!!!
我如果把温度控制的范围大一点,是不是就好办拉,如果这样,我就让温度控制在 50度 范围 ,低于设定值的50度在加热,升到设定温度停止···
这样是不是就避免拉短时间加热器的通断引起电流颠簸?
126个分三组, 43个一组。三根火线分别给 第1组、第2组、第3组供电(每组6m㎡),零线给这三组都供电,此时零线担任的是126个加热器的电流,用20m㎡的线,
126个三组接通的时候,分别延时
不知道各位师傅有什么看法

网友J:
学习,控制方法很多,你可以就具体情况选用控制系统,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如果要求不高,都可以。

网友K:
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电加热系统,宜采用SCR调功控制。根据设备的热量损失,设置常通电(不控)的电热元件数量,调节部分电热元件。采用PID调节器+SCR+热电偶(pt\K\E等),调节器设置调功方式,这样系统的调节电流波动小,温度精度高,可选小功率的SCR.

网友K:
PID调节器的调功输出是15V,SCR可选直流15V控制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L:
你的温度控制精度要求如何:如果精度在正负1度内,当用晶闸管调压控制,但此方法投资高些,在5000元之内,且对电网冲击低。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且电源容量尚可,可以用雪世界所说,但你的温控表可以设成495度启动505度断开的方式。

网友M:
pt100铂电阻 是什么意思呀,应该怎么接呀?
我来答下好了:Pt是金属铂的元素符号,100是他的分度值,相当于测度范围。
    另外,我建议你用可控硅来控制加热器,具体就是一组长时间加热的用接触器+可控硅,另一组由接触器+可控硅+温控器控制。不过长时间加热的那组要根据实际上的加热间隔时间来决定供电电压。
    如果能加上PID的话就更好了,不过价钱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讲解,多谢多谢
我现在用的是,三个固态继电器。
请大家知道

网友L:
用固态継电器的话,那就把你的温控表设成PID调节,且釆用上、下线回差控制,回差値为多少你自己定。这样你可以控制全组(通断时电流大)、也可控制部分。

网友L:
你的温控表应该有上、下回差控制,请仔细阅读表的说明书。

网友:
分区用固态继电器+温控

网友N(2007-06-20):
楼主的要求是用1个温控+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126根加热管,温度稳定在500度。
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这里有1个问题是温控表输出控制3个固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采用3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并联或窜联都可以,问题在予你的测温点的选择上,选择不好温度误差就大了。还有126根加热管的问题,用3个固态把它分为3组没有问题,但是每组的加热功率就值得商讨,功率过大或过小都将影响控制精度,这个问题可以在实际运用中修改。
还有办法就是采用1个多点的巡检仪+3个固态继电器那就能更好的控制了。

楼上有人提到Pt100是什么,它是铂金热电阻的1个分度号,当它周围温度是0度时,输出为100Ω ,温度越高输出电阻越高,反之越低,利用这个原理就可以测出温度了

网友O:
建议你把126个加热棒分成4到3组。分开来控制!有条件的话用梯队控制模式的仪表!那样就可以分组控制,没有梯队仪表的话就用一般的仪表,3组的话2组用仪表控制,一组直接控制,3组同时加超温连锁!温度探测使用PT100的铂电阻即可。不防试试!还有问题请留言!

网友O:
补充一下,考虑到你根数多的原故!你可以多分几组,控制方式一样,只用一个仪表一个铂电阻即可!铂电阻安装位置要选好!不然温度波动大,不想波动大就采用多仪表多测点控制。用梯队仪表搁开一组控制一组,或搁两组控制两组,用一表一测点控制。

网友L:
你可以用三相调压进行温控,方法是:用一个温控表(带0-5V输出)来控制一个三相可控硅触发板,此法能满足你的要求。此触发板价格约一千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