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关于PID

楼主(2007-03-18):
如果我要多对锅炉的水位实行闭环控制,应该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实现有效控制。假设只有一个进水管和一个出水管。

网友A:
如果单纯的水位控制的话,这个应该很简单,就是通过两个水位测试传感器,用PLC来完成该程序的编写,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有详细的问题请联系QQ45640864.slengyuye@yahoo.com.cn

网友B:
太简单了,你用一个带上下限报警输出的手操器。买一个测水位的传感器。我们厂的测水位的传感器,刚开始是一个0.64MPa的压力变送器,对应的是6.4M。手操上可以设定下限报警和上限报警。并有报警输出继电器。这样够你使了。

网友B:
同时,可以显示水位的。

网友C:
就是一个多回路过程控制系统,在PLC中用PID实现!

网友D:
锅炉的水位控制,不能采用单回路PID控制,容易出事故的,最好采用三冲量控制,也就是串级PID

楼主:
小锅炉采用二冲量即可,比如蒸汽锅炉 可以再加一个 蒸汽流量的超前反馈。这是理论,我想知道在程序里如何实现。这是没有经验的体现吧!还请前辈们给指点一番。

网友E(2007-11-06):
我这边有经验,你可以联系我,QQ:280818287

网友F(2007-12-09):
多大的锅炉,决定用那种控制方法!小锅炉可能用不上PID调节!

网友G:
因为锅炉给水系统是三冲量控制,易采用锅炉前馈—串级控制组态,

小孩!

网友:
要是我敢这样的工程就好了,真是爽阿!

网友H(2008-03-23):
学习了,锅炉水位最好采用三冲量控制

网友I(2008-04-22):
告诉你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一个摄象头(彩色的)直接对着现场的双色水位计,视频信号用75欧的同轴电缆传输到中控室的监视器上,实行现场实时监视水位,又直观又明了,我单位用此方法监控水位,手动控制进水电磁阀,10多年了,没出过事,操作工都说好,都不愿意改别的方法控制了.我都恨不得申请专利呢(如果行的话)有兴趣加我QQ450130138(我单位用的是10吨的沸腾锅炉,负荷变化很大的)

网友J:
好  不错     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K(2008-07-07):
引用 网友I:
关于告诉你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一个摄象头(彩色的)直接对着现场的双色水位计,视频信号用75欧的同轴电缆传输到中控室的监视器上,实行现场实时监视水位,又直观又明了,我单位用此方法监控水位,手动控制进水电磁阀,10多年了,没出过事,操作工都说好,都不愿意改别的方法控制了.我都恨不得申请专利呢(如果行的话)有兴趣加我QQ450130138(我单位用的是10吨的沸腾锅炉,负荷变化很大的)

你这种方法早在20年前湖北制药厂就用过,倒也简单。

网友L(2008-12-31):
我们做的程序都是用三冲量控制的  效果还好   就是依据水位  蒸汽量  给水量  变化来调节的  ,调节PID最终控制液位

网友M(2009-05-07):
锅炉汽包水位没有这么简单的,尤其现在机组越来越大,汽包水位本身就很复杂,一般的在30%负荷以下用单冲量,以上用三冲量,三冲量的副调用给水流量和主蒸汽流量的差,同时观察工况,适当调整给水流量和主蒸汽流量的差的系数,效果还不错。用摄像头监视双色水位计不时自动化范畴啊,而且双色水位计本身随着参数的变化误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