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同行发表一下对变频电机冷却风机的保护与监控方法,谢谢!

楼主(2007-03-18):
(无正文)

网友A: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只是在造纸,我想在用到变频电机的地方可能都会遇到。
有些作自动化工程的,可能直接加一个低压断路器,开设备时直接合上电源,冷却风机就会一直在运转,停设备时,往往在现场控制,很容易把冷却风机忘记停掉,这样就很容易减少冷却风机的寿命。
最好单独加一路电源,加上一个接触器,然后再分别加上低压断路器。这个接触器由plc进行控制,不管那台变频器运行,接触器就吸合,风机运行,当设备全部停止后延时2-5分钟后,接触器断开,风机停止运行。还有最好把低压断路的一个常开触电或带触点的快熔的触点引到变频器的外部连锁上。这种方案比较经济,但是当风机的线断了或其他不影响断路器断来的情况是没法检测,如果想做判断,变频电机最好带热敏电阻等检测手段。

网友B(2007-09-21):
引上“还有最好把低压断路的一个常开触电或带触点的快熔的触点引到变频器的外部连锁上”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做一个风机故障检测点来用

网友C:
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做鬼.我刚接手一个厂电气管理.被上届电气管理人员用三菱的PLC做个风机的控制电路.在用别的点控制变频器的起动.他在程序里设置时间控制.他把网部传动回头辊没天晚上十二点跳停.还把变频器设成密码.看不到参数.他里意思传动坏了好找他.你看这个人的素质多差.

网友D:
加PLC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多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tlsof在 2007-10-1 10:16:00 发表的内容:
  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做鬼.我刚接手一个厂电气管理.被上届电气管理人员用三菱的PLC做个风机的控制电路.在用别的…
--------------------------------------------------------------------------------------------
确实不太道德,相信以后不敢找他做工程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heidai在 2007-10-1 10:49:00 发表的内容:
  加PLC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多吗
--------------------------------------------------------------------------------------------
能说一下你用在什么场合下吗?
要看实际情况而定,比如你就一台变频控制一台电机,就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E(2008-07-11):
不会增加很多,一个点大概需要100元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PLC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多吗

网友G:
把变频器的一个继电器输出定义为"运行",用它控制一个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控制冷却风机的启动/停止.

网友A(2008-08-23):
引用 网友G:

把变频器的一个继电器输出定义为"运行",用它控制一个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控制冷却风机的启动/停止.

这样的缺点是需加多个接触器,而且电机停时,风机里克就跟着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会增加很多,一个点大概需要1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