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求!!!

楼主(2007-03-18):
请教各位前辈:我厂有一台老式带钢校平剪板机,现在要改成自动的,但成本又不能太高,要求能设定带钢板的长度(因是剪毛坯料,不要求精度)我想用编码器、计数器改装,行的通吗?如可行,编码器和计数器应该选何种型号,如不可行,应该如何操作,谢谢各位前辈,我刚进入这个行业,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用普通增量式编码器加数显应该可以,找一家做数显的或者专业做剪板机的帮你解决配套。

楼主:
谢谢波恩前辈!能再详细点吗?如具体的型号,我想自己做。谢谢了!

网友B:
用晶体管PLC+编码器 QQ:33693281

楼主:
您好! 用晶体管PLC+编码器 可以随时根改设定的长度没吗?

网友C:
不过你最好用计数器做起来比较方便.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但是实现粗略的定长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方法好谈,具体型号还是得靠你选,厂家我可以推荐。

网友D:
找一个专业厂家来做吧

网友E:
即使高精度定长剪切,也可以用编码器加计数器来实现。案例太多太多了。最简单,最方便。

网友E:
编码器带测长轮,在钢板上滚动方式既可。

网友F: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G:
自动的话加旋转编码器、变频器、单轴定位控制器就可以了
我和朋友改装过两台剪板机的,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方案!能否推荐具体的型号或厂家。xudebin520@126.com 谢谢!!!

网友C:
日月剑帖的图片中的仪表就是计数器!

网友H:
上海微敏自控技术有限公司代理的意大利minikol磁栅尺数控M15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价格2000多一点,精度速度绝对能达到!
欢迎来电:021-32271250转606 张先生

网友A:
To 小新xin:就是不想自己查!那就告诉你几个。
编码器: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无锡瑞普(编码器)公司
数显:广州信和(sino-ld)数显技术有限公司
摩擦轮:该自己做了吧!

网友I:
无锡瑞普(编码器)公司好象有现成的这样的产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