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伺服电机控制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有没有那位前辈可以给小弟讲解一下,伺服驱动器上常用控制信号线的定义,一直都不太明白,特别是松下伺服驱动器上的PULS1,PULS2,和SIGN1,SIGN2的区别?先在此谢过!

楼主:
没人告诉小弟啊!

网友A:
谁让你用日货!

楼主:
我不是老板啊大哥!

网友B:
PULS1就是PU+,PULS2是PU-,也就是脉冲正负;SIGN1指DR+,SIGN2指DR-,也就是方向正负。

楼主:
谢谢!再问个比较愚蠢的问题,脉冲正负和方向正负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07-08-23):
建议你去下载松下伺服手册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