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V1.1.0系统下装问题

楼主(2007-03-18):
我厂135MW机组用的是和利时MACSV1.1.0系统,我认为和利时的系统非常不稳定。举例说明:在10#站写了一个加法程序,引用了一个网络变量,下装,提示是无扰下装,结果控制器死掉了,引起机组停机,各位高手,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A:
MACS的增量下装是有限制的。估计是你所下的程序(加法?变量引用?)需要复位主控单元。

MACS1没用过,但是MACS3的控制方案生成器里有个RUN的命令,可直接把主控切换到运行模式。

网友B(2011-12-03):
最好是停车的时候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