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车电动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行车是根据什么调速的

网友A:
要看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B:
行车还要调速呀?是干什么用的?长长知识。

网友C:
当然要调速了
改变转子的串入电阻来改变速度
一般5档

网友D:
有调速和不调速的

网友E:
有的是变频调速,我没见过。有转子不平衡电阻调速,应用的是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F:
串电阻、变频、定子调压调速等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H:
行车当然要调速啦!只是有的是变频调速,有的是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用变频调速更好还可以节能!

网友I:
变频器不一定就那么好,他对电网来说是个大大的污染源.

网友J:
我们用的是串电阻

网友K:
多数是转子串电阻调整速度。

网友G:
需要调速的行车,大车行走可以用变频器,我做过,但是因为行车电源一般是滑触线,容易接触不良,倒至变频停机,也有很大一部分行车用的是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调速机构用的是凸轮定位器

网友L:
支持楼上观点!一般可以用5挡凸轮定位器通过手动调节,达到不同电阻串入电机转子进行调速。

网友M:
我们做过一次是用变频调速的,但是只用了两挡速度

网友N:
可以使用变频器,我使用7.5kw变频器控制1.5
kw行车电机

网友B:
初学乍炼,见识太浅。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O:
大部分是用凸轮控制器串电阻调速,分5档

网友P:
行车一般是绕线电机,在转子上串电阻来调速,一般常见的是用五档凸轮调速器,通过改变转子的电阻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Q:
串电阻比较好,呵呵。

网友R(2008-12-28):
谁能说说行车定子调压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