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脉冲输出功能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我是想用PLC的脉冲输出功能控制伺服电机,之前用的西门子s7-200 cpu221,感觉它的脉冲串输出指令(PTO)还是挺有特色的,可以规划一个由数条脉冲串首尾相连而成的包络,最大的缺点就是编程时是以脉冲周期为单位,而不是常见的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用起来实在是很不方便。想找一种可替代的PLC,具有类似的功能(可自定义一个由数段脉冲串组成的包络,这样我想就可以模拟S型加减速曲线吧),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编程,希望各位前辈高人能多加指点。
或者干脆就用一个单轴的运动控制器吧,可梯形加减速(S型更佳),运动中途可变速,独立式,可接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有没有这样的东东?当然价位不能比PLC高太多了,之前用的S7-200 cpu221只有几百块。。。
谢了!

网友A:
“最大的缺点就是编程时是以脉冲周期为单位,而不是常见的以脉冲频率为单位,”有什么本质区别码?自己求个倒数不就齐了。不能指望别人什么都为你配齐了吧!

楼主:
to波恩:举个例子吧,一个匀加速过程,加速度1Hz/S,启动频率(第0秒)1Hz,则第1秒频率为2Hz,第二秒为3Hz,第三秒为4Hz,第四秒为5Hz,当然这是以频率为单位编程,很简单,没问题;而用周期来计算:则前述几个脉冲的周期依次为:1S,0.5S,0.333S,0.25S,0.2S,而用S7-200cpu221实现一个频率渐增的脉冲串,要先给出初始脉冲的周期,再给定一个固定的周期增量(当然是负数),再给定此段脉冲串的脉冲总数;而问题就在这儿,比如上面的加速过程,脉冲间的周期增量是不断变化的: -0.5S,-0.1666S,-0.08S,-0.05S,当然,我也可以对每一个周期增量都进行计算,输出几万个脉冲就是计算量大些,是没啥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小弟也是初次使用PLC,对这个功能可能还没吃透,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加以指正。
还是想另找PLC或者单轴控制器替代之,具体要求见一楼帖子。我想运动控制这么一个产业,也正是因为我这种“指望别人什么都为你配齐了吧”的用户,才能存在和发展吧,如果大家什么都自己来,专业人士们恐怕都要失业喽,呵呵,玩笑话一句,莫怪莫怪......

网友B:
可以看看欧姆龙的CP1H,运动控制器有独立的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功能,只是价格不会在几百块,如果想了解,可以加我QQ278034423,对运动控制有点了解

网友C:
三菱的FX系列是脉冲的,不过我反对日货的,你还是用你的西门子把!或者用国产中远的,便宜有好用!

网友A: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OK!
在我理解,PLC的运控模块关注的更多的是脉冲的数量,即便是在加减速规划中,最终还是要追求总的脉冲数量的准确性,所以才会有脉冲间加速时间间隔的输入计算需求。

楼主:
西门子为何要这样设计它的脉冲输出指令,三菱FX或松下FP为何又那样设计,我这个大外行实在是一头雾水,只求大家不吝赐教,继续跟贴!谢谢以上各位的关注!!

网友D:
到是有几百块钱的运动控制卡,串口通讯,我用过,个人认为不太好用,但也还能使。

楼主:
谢谢刘版主!能否告知品牌型号。其实价格在千把块钱左右也能接受的。

网友D:
http://www.lintron.com.cn/
去这里看一下

网友E:
西门子的脉冲精度高,三菱,松下精度不高。

网友F:
初入行不懂,請問除了欧姆龙的CP1H可以輸出四個軸以外還有其它的嗎?

网友A:
To 胡一平:“举个例子吧,一个匀加速过程,加速度1Hz/S,启动频率(第0秒)1Hz,则第1秒频率为2Hz,第二秒为3Hz,第三秒为4Hz,第四秒为5Hz,当然这是以频率为单位编程,很简单,没问题”其实你举的例子恰恰不是一个真正的匀加速过程,而是每一秒钟,都加速并停留在一个新的速度台阶上,这一过程的加速度其实是脉动的,加速过程并不平稳。

“而用周期来计算:则前述几个脉冲的周期依次为:1S,0.5S,0.333S,0.25S,0.2S,”这种方式,则有可能产生一个更为平稳的匀加速过程。

所以工程实践中,为实现均匀的加减速过程,多采用后者,这也许是西门子S7-200之所以“编程时是以脉冲周期为单位,而不是常见的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一个原因所在。

网友G:
 通讯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1 10:37:00
    西门子的脉冲精度高,三菱,松下精度不高。

是吗?我怎么见到用三菱的好多呢

楼主:
谢谢刘版主,下载他们的资料正在看。 to波恩:
““而用周期来计算:则前述几个脉冲的周期依次为:1S,0.5S,0.333S,0.25S,0.2S,”这种方式,则有可能产生一个更为平稳的匀加速过程。”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第0秒初始频率为1Hz,经过1秒之后频率上升为2Hz,再过0.5秒后频率变为3Hz,再经过0.333秒频率变为4Hz,再过0.25秒频率上升为5Hz,这样的加速过程,不也是脉动的吗?与您所说的“每一秒钟,都加速并停留在一个新的速度台阶上,这一过程的加速度其实是脉动的,加速过程并不平稳。”有什么区别吗?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小弟刚入行,见识浅薄,到目前为止用过的一些运动控制器,除西门子S7-200是以脉冲周期为单位编程,其余的还真都是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而从波恩版主这句话“所以工程实践中,为实现均匀的加减速过程,多采用后者,这也许是西门子S7-200之所以“编程时是以脉冲周期为单位,而不是常见的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一个原因所在。”来看,是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要实现一个真正的匀加速,都会选用类似S7-200这种对脉冲周期编程的控制器?希望您不吝赐教,向大家推荐这样的好东东。

网友A:
如果话题是沿着通过脉冲给定方式实现加减速的话,那么指望完全没有脉动是不可能的,不过就你举的例子而言,第2秒1Hz,第2秒2Hz,第3秒3Hz,第4秒4Hz,...的加速规律,则显然会存在一秒一秒的速度平台,我所说的主要是这个意思。
其实对于当前的数字式控制器而言,都是时间离散控制的,也就是说存在控制周期(或数据刷新周期,采样周期等等),追求加减速过程的平稳过渡的时间尺度至少应该大于这些微观周期,但是到秒级尺度的话,对于多数运动应用而言,就显得过大过长了。
“其余的还真都是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存在,不过加减速过程的编程尺度应当不至于达到秒级。

网友H:
to:楼主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标准单轴CNC,不过不兼容G代码,编程非常简单,简单的比PLC还要简单很多,含人机界面,外形大约
100×70×50,价格不到4000,你是否有兴趣,注意,你可以省掉一个触摸屏。有兴趣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to波恩 (1):当初我发帖的目的也就是想通过网络这个途径找个合适的运动控制器而已,后来举这么个例子,也仅仅是为了向您形象地描述我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谁会以秒级的脉冲周期编程的。
(2)“...则显然会存在一秒一秒的速度平台,我所说的主要是这个意思”,您要说的意思我当然明白,可就是恰恰因为明白您的意思,我就不明白了:为何同样的都存在“脉动”,都有“速度平台”,咋前一种方式就“[i]其实你举的例子恰恰不是一个真正的匀加速过程”,而后一种方式“[i]则有可能产生一个更为平稳的匀加速过程。”,当然,您也仅仅说的是有可能,那么,如果的确是可能的,能否麻烦您再给我解释一下,它为什么是匀加速的?为什么又比前一种更平稳呢?
(3):“其实对于当前的数字式控制器而言,都是时间离散控制的,也就是说存在控制周期(或数据刷新周期,采样周期等等)...,”,因为我是外行的,所以这段叙述我只能认为您是在对我的专业知识补课,我真心的感谢!不过既然您已经考虑过我所举的这个蹩脚的、秒级尺度的例子,并就此发表了意见,那我还是希望能和您在这个范畴内继续讨论。重申一下,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谁会以秒级的脉冲周期编程的,包括我这样的菜鸟。
(4)既然““其余的还真都是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存在,”,那么又何来“[i]所以工程实践中,为实现均匀的加减速过程,多采用后者,”?这让我这个外行很是想不通。想来还是我的工程实践太少了,太没见识了吧!再次重申:从头至尾我都没说过我要做个什么秒级尺度的运动应用或编程尺度达到秒级的加减速过程,那个例子仅仅就是一个[b]例子。

楼主:
to 沈阳老宋:虽然价格偏高,但看在可以少掉一个触摸屏的份儿上,似乎还能考虑,有具体的性能介绍和编程手册吗,麻烦发至电邮evilselvis@yahoo.com.cn,谢谢了!

网友A:
OK!看来你真的很认真。针对你的问题
(1)看来没有太大分歧;
(2)这样的问题没法叫真,就其比较而言,也就在时间尺度上,这应该也是共识了;
(3)看来已取得共识,有后续问题再另行讨论;
(4)把两个帖子中的话,断章取义拼在一起比较的意义不大,只能进一步混淆问题,建议你还是结合每段的上下文考虑问题。

再重申一点,不要总是强调自己是外行,菜鸟,这既无助与解决问题,也有碍于讨论问题。

总之,既然你认为“那个例子仅仅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也就是说你对于实际编程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和认识,至此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了。怎么方便,怎么能满足应用要求,那就怎么来好了!如何?

楼主:
ok!新手认真是本来就是应该的,况且道理是越辩越明的吧。针对你的回复:
(1)还是那句话,我至始至终都只是说那是个例子。只是你在前一次的留言中:“...但是到秒级尺度的话,对于多数运动应用而言,就显得过大过长了...”,“不过加减速过程的编程尺度应当不至于达到秒级”,先把这个例子由一个纯粹的例子假想为一次实际的应用编程,然后再评价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所以,“看来没有太大分歧”这句话对我并不适用,因为我压根就没参与过你个人自编自导的这次“分歧”。
(2)既然你也认为“这样的问题没法叫真,就其比较而言,也就在时间尺度上”,那为何又会在上上次的留言
中:“...其实你举的例子恰恰不是一个真正的匀加速过程...,”开始这次“较真”呢?
(3)当然已经取得共识了!只是我从不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其他认识。
(4)“断章取义”、“混淆问题”这样的话从版主口中说出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阿!不过我倒要弄清楚:我就怎么个断章取义了??“...所以工程实践中,为实现均匀的加减速过程,多采用后者..”这句话是你说的吧,也想必你是在工程实践中亲自用过或是看别人用过才会这样肯定的吧?可为何在我要你推荐一些具体产品时,你又用““其余的还真都是以脉冲频率为单位的”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存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我呢?
说我进一步混淆问题,那倒要请问我之前已经混淆了什么问题?又进一步混淆了什么问题呢?或者明眼人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在混淆问题呢?!
“建议你还是结合每段的上下文考虑问题”这个建议我可以接受,同时我也要给你提个建议:单独一个帖子固然是要观点明确,合乎逻辑,前后帖子间也应该是一脉相承,起码不能自相矛盾吧!
外行、菜鸟这样的字眼我接受你的意见,以后不会再使用
既然你认为这样的问题没必要再和我讨论下去了,那就悉听尊便吧。我还是欢迎其他网友能跟帖回帖,毕竟我发帖的目的——找个合适的控制器——还没达到。

网友A:
既然你可以接受“建议你还是结合每段的上下文考虑问题”这个建议,那么合乎逻辑的事就是结合上下文理解具体问题,除非你没有认真考虑问题。
说你“断章取义”、“混淆问题”还不认帐,通过割裂上下文关系把两件事情放到一起,这难道不是“断章取义”、“混淆问题”,好好理解吧!

希望你通过与其他网友的广泛交流能早日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对你的每次回帖我都是认真考虑的,可我不知道你对我提的问题有没有认真地考虑?要我认账,可以,但仅凭“..通过割裂上下文关系把两件事情放到一起...”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要我认账,那也未免太滑稽了吧!
而到现在为止,我的问题你又正面回答了几个?前后帖子再好好看看吧!我倒是有充足的证据让你认这个帐:无视我的问题或是避而不谈。
“希望你通过与其他网友的广泛交流能早日达到你的目的。”,衷心的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H:
to:胡一平先生:
    我刚将我公司代理的单轴CNC资料发到您的邮箱里,请注意查收,收到后请直接发邮件与我联系,多谢。

网友A:
To 胡一平:看来你这个人不仅貌似认真,而且生性好斗,打着外行和菜鸟的幌子,妄图通过无知和争辩来达到胜人一筹、图一时之快的目的。

好心给你解答疑问,到头来反倒被认为是:“对我提的问题有没有认真地考虑?”“又正面回答了几个?”“无视我的问题或是避而不谈。”那好!我也不需要你假惺惺地“衷心的谢谢”什么了,如果你的运气好,就等等看有谁会更认真地来认真考虑你提的问题吧?

楼主:
to波恩:
那就请你再看看你回的第一个帖子吧:[b]:“...有什么本质区别码?自己求个倒数不就齐了。不能指望别人什么都为你配齐了吧!”,对提问者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生性好斗”?还好意思说别人“胜人一筹,图一时之快”吗?!
你的这句话“希望你通过与其他网友的广泛交流能早日达到你的目的。”,我认为你出自真诚的,可为什么我同样出自真诚的感谢你却认为是假惺惺的呢?!

网友A:
OK!看来不能光要求别人如何。
你能够坦然认为“希望你通过与其他网友的广泛交流能早日达到你的目的”是我“出自真诚的”希望,我也坦然接受你“同样出自真诚的感谢”,并对“假惺惺”之词向你表示由衷的歉意!

网友I:
 請參考 http://www.atechsystem.com/control/sd/index.htm
  1.设计精巧的控制器主体,体积小,易于安装于任何控制机台上。
  2.具有多种安全保护,如过速度,组件异常等,大幅提高的系统的安全性。
  3.系统具有8个输入点及4个输出点,更提供了24个输入点及16个输出点,提供使用者自行运用。
  4.具有S形曲线加减速控制功能,比一般梯形加减速曲线更能够平稳的移动机构,有效缩短移动加减
     速的时间;其加减速控制功能,能使机构运动更加平滑顺畅,降低噪音及振动并延长马达使用寿命。
  5.配合DC/AC伺服马达及位置编码器回授讯号,定位控制精确快速。
  6.面板上提供16×4字/行易于阅读小型背光液晶显示屏,及27键输入键盘,提供交谈式的操作及输入。
  7.可设定各种系统参数。
  8.使用者可以在PC上编译程序并下载至控制器。PC的编译提供宏和中文定义解译。
  9.提供功能齐全的AMOS指令集,有逻辑判断/四则运算/子程序/事件管理,可符合各种应用。
SD200A
  1. 张力(Tension):
  张力控制系统、收料机、纺织机
  2. 包装机专用控制器(Packing Machine Controller):
  主从追随控制系统、食品包装机、塑料封口机
  3. 电子凸轮(Electron Cam):
   排绕线控制系统、绕线机、弹簧机
  4. 扭力控制(Torsion Control):
  扭力控制系统、拉力测试机、电子压床
  5. 定长裁切(Cut to Length):
  定长裁切控制系统

 SD400P
  1. 材料钻孔(Material Drilling):
  材料钻孔系统、钻孔机、点胶机
  2. 进出料应用(Load & Unload Application):
這家公司是台灣運動控制中頂尖高手 介紹給各位  呵呵 笨鳥出自此門

楼主:
謝謝笨鳥慢飛前輩!

网友I:
這裡有SD控制器 我還是揚朋老闆中一人 可是我沒有技術支持 不敢幫他推廣 在高端運動控制 他的性价比是高 硬體是自己開發 軟體也是 他的軟件非常open 但要熟悉非一朝一夕 這也是我的痛處
日本人 老外對他又愛又恨 愛他的技術 更恨他的技術
你若有興趣 我可以提共一套控制器給你 但你需自行摸索 若熟悉此系統 我保證天下你都能去

楼主:
笨鳥慢飛前輩,我已給您站内留言,請查收,謝謝!

网友H:
TO:胡一平先生:
    我给您的邮件收到啦吗?

楼主:
to 沈阳老宋:已经收到,应该给你回了email的,是不是没收到?
资料正在看,再次谢谢您的热心关注!

网友A:
“日本人 老外對他又愛又恨 愛他的技術 更恨他的技術”工控人的榜样!兴我中华,多多益善!

网友J:
“日本人 老外對他又愛又恨 愛他的技術 更恨他的技術”工控人的榜样!兴我中华,多多益善!
     支持波恩!

网友K:
可梯形加减速,新版的西门子s7-200现在有这样的功能,但要在定位过程中任意变速就不行了,集成的plc脉冲输出大多不行,用定位模块一般可以(日系中型plc及以上).

网友L(2010-03-28):
楼主们的畅所欲言,学到了不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