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RS232协议传输的距离最多能有多长?

楼主(2007-03-19):
AB的RS232协议传输的距离最多能有多长?

网友A:
232是一种物理接口,他的有效传输距离就是15米,不管是谁家的plc都一样

楼主:
如果要延长距离是不是要在两头用两RS485的转接卡进行连接?

网友B:
如果真的想延长,看来只能加转换器了,既然是AB的PLC应该都直接支持485吧,你再买个485转232就可以了。这样距离应该就可以加长了。

网友C:
波特率低可以延长距离,我用4800做过150米。

网友D(2007-11-28):
主要看你的工作性质了,如果是变程用15 米足以,当然可以考虑用中巨器了

网友E:
可以用串口转光纤模块使用光纤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