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07-03-19):
我现在用西门子200和一个EM231热电偶模块做个温度控制,可是我弄不清楚,如果加热过程中,比如我要控制温度为200度,如果在加热过程中热电偶掉线,也就是从采温部位脱离,这样的保护程序怎样写啊?请各位高手救急,不吝赐教,谢先了。。。

网友A:
"如果在加热过程中热电偶掉线",那么温度就是最大值,你做一个报警不就好了吗?到时换偶,同时加一段程序把温度控制在一个给定温度。

网友B:
断线了温度就是最大值,如果你控制的温度在200度,那么就写大于250度(大于正常控制的温度即可)就输出报警位。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温度模块是否有自己的保护功能, 因为一般的热偶模块,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有断偶保护功能.最好还是查查手册什么的,不要自己下结论,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还是有个依据为好.另外断偶保护功能很强大的,它能根据历史趋势自动设置输出值保护工艺的正常运行,同时发出断偶报警,而不是人为设置的最大值,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D:
同意DCSFF的说法,人为的设定是一种不确定的设置,不是完美解决。
温度模块本省应该带有掉线的状态字,直接调用是理想方案。

网友E:
你可以利用值来判断这个热电偶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B(2007-12-19):
楼上说得都很对头,支持一下

网友F:
你说的是热电偶开路还是热电偶脱离采温部位.

网友G:
人人是专家啊

网友H:
下面引用由DCSFF在 2007-3-20 10:20: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这个温度模块是否有自己的保护功能, 因为一般的热偶模块,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有断偶保护功能.最…
--------------------------------------------------------------------------------------------
是这样的!

网友I(2010-01-22):
EM231热电偶模块本身有断线保护功能只要设置好DIP就好正向或反向温度最大值+32000-32000.。设个报警触发。就可以了。比如检测到32000就触发。那就是断线。详细DIP设定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