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340使用问题

楼主(2007-03-19):
用CP340与现场仪表通讯,为ASCII协议,PLC运行时,CP340的RXD(接收数据灯不亮)TXD(发送数据灯为绿色正常)SF灯不亮(不报错),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如果是程序中将仪表的地址错误,会引起RXD灯不亮吗?
如果TXD, RXD灯都正常闪烁,上位机都没有数据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这样,多半是地址定义的问题。

网友B:
如果TXD, RXD灯都正常闪烁,上位机都没有数据显示,就需要检查接受数据数据块中的数据是否正常。
CP340的RXD(接收数据灯不亮)TXD(发送数据灯为绿色正常)说明请求数据命令已经发给仪表,但是没有数据返回,一是请求命令错误,二是仪表地址、通讯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谢谢前辈!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