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手操器与PLC、电动调节阀如何接线

楼主(2007-03-19):
一台电动调节阀,自动时由PLC控制,手动时用手操器控制,不知如何接线,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谢了?最好有图。

网友A:
麻烦,买只带手操器 带伺放,带PID调节的表就行了 市面上很多不贵的

楼主:
正常时用PLC控制,PLC出现故障时用手操器,不能停机,所以必须自动、手动都要

网友B:
这个都不知道,手操器有自动/手动选择档,自动档时PLC的输出直接到调节阀,手动时通过手动输出调节信号,与PLC没关系

楼主:
多谢!明白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PLC的AO输出接到手操器输入,手操器输出接调节阀?

网友B:
下面引用由ydl在 2007-3-22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PLC的AO输出接到手操器输入,手操器输出接调节阀?
--------------------------------------------------------------------------------------------
说的对,就是这样做的,不然要手操器干吗

楼主:
HBZYCS,多谢指点!

网友C(2011-06-26):
一台电动调节阀,自动时由温度信号反馈到PLC。再由PLC控制阀的开度,不知如何接线,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谢了?

网友D(2014-05-19):
楼上的在PLC里做一个温度控制的PId不就行了吗接线?你不会接pLC的模拟量输出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