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液位传感器更适合我呢?

楼主(2007-03-19):
大家好: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有关储油罐使用那种液位传感器,希望能给我一些建议,那种在、更经济实惠.

                                    QQ710635696

网友A:
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B:
液位变送器 参考一下:www.yb3721.com

网友C:
重要是看您的储油罐油的类型,如果油是一般的轻制油(不粘稠),一般建议选用导波雷达和雷达液位变送器,如果油是重油(粘稠),建议选用雷达液位变送器,这两种液位变送器测量效果都非常好应用在这,别忘了还得选防爆!

网友D:
差压液位变送器

楼主:
你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我需要的话我会联系你们的.

网友E:
看用途是什么而定,如果是计量用的,就不能用普通的液位变送器的,0.5MM的误差就会导致几吨油的误差,更何况油的密度是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这种情况就一定要用计量级的液位仪表,同时要有温度的补偿等等....如果是过程级的应用,楼上几位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F:
雷达液位计或光导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