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开关软件编程控制

楼主(2007-03-19):
求助: 我想用编程的方式,用串口或无线的方式,控制电源开关(接线板),如何实现?最好是通过刷卡的方式即可打开接线板的电源.谢谢

网友A:
读卡器 + 单片机。如果卡的信息符合一定要求,由单片机打开电源开关。

网友B:
可以参考宾馆中刷卡取电的原理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