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固态继电器的用法

楼主(2007-03-19):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如何去接线,请各位帮心一下!

网友A:
+和-是DC3-32V

网友:
也有DC5-24V 的

楼主:
能否发一张如何控制的图片,是不是需要用到直流电源!

网友B:
是要用直流电源的,电压范围就标在固态继电器上的.控制方式就是直接把直流电的正负端分另接到固态继电器的正负端上.它的输出端要串接在负载电路中.

网友C:
雪世界发那张就是控制图。
+,-端接4~~32VDC控制信号。。

楼主:
那么如何去做保护啊?

网友B:
在负载端接个压敏电阻就行了要看电压等级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再问一下,直流电源是否用的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D:
当然可以

楼主:
在一定的环境中替代接触器,可靠吗?

网友E:
+和-是DC3-32V ;直流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控制实例!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特点是:无触点、无噪音、震动小、防尘、无火花等广泛应用于精密和防尘设备中;

楼主:
我问的是,有没有现成的控制实例可供参考!

网友G(2007-04-26):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