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火线圈好坏怎么检测

楼主(2007-03-19):
除了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以外,有没有更准的方法呢?

网友A:
   “汽车点火线圈好坏怎么检测”

1、汽车点火线圈的结构就是一个有铁心的线圈,通、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在火花塞打火间隙形成高压并打火;
2、故障多为线圈开路、(匝间)短路、绝缘烧毁、机械损伤等;
3、线圈开路故障判断:可用电池打火检测(注意自感电压很高);

网友B:
顶一下在说,
对匝间短路的有表也不好测,最好换一个好的点火线圈,一试便知结果.

楼主:
电池打火检测,通电多长时间为宜?谢谢

网友A:
打火,迅速接通断开,越快越好!汽车修理经常用的方法!

楼主:
这样的话做个检测工装,用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你有电子制作经验,可用开关电源IC或555IC装一个方波发生器,要有一定的功率输出,接在点火线圈的初级,在高压线上就会有高压输出.

网友D(2008-02-14):
我公司就是生产汽车点火线圈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点火线圈.

网友E:
用一个220v变12v的小变压器,初级接220v次级接点火线圈看打火的效果。还可以检测电流。

网友F(2008-09-05):
检测电流的方法很管用的,发动机测试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G(2008-11-04):
顶一下在说,
对匝间短路的有表也不好测

网友H: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就车检测,点火线圈在车上保持原来的连接,用10W及以下低压试灯最好是发光二极管试灯,测点火线圈低压则连接点火控制器的那端,用起动机带动发动机起动,此时试灯闪烁,但点火线圈不点火,说明点火线圈已坏。如果试灯不闪常亮,说明点火线圈之外的点火系统有问题。如果试灯不亮,说明电没有送到点火线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打火,迅速接通断开,越快越好!汽车修理经常用的方法!

网友J:
在车上就是对地的打火有无来判断了

网友K(2009-02-04):
之前在网上浏览 国内有家公司可以自动检测汽车点火线圈,找一下网址,推荐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pansino.com.cn/d/getWebProduct.do?productId=103

网友L(2009-05-17):
用灯光继电器制作一个震荡电路(把继电器线圈并在继电器的常开点,注意在触点两头加一个灭弧电容),串在点火线圈与电源之间。

网友M:
用示波器可以量出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