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采用可控硅控温与采用固态继电器控温相比,加热管设计功率需要大一倍吗?

楼主(2007-03-19):
我的看法:因为可控硅是单向导通的,而固态继电器是双向导通的,所以输出得到的正弦波形就就少了一半;所以直接采用可控硅控温与采用固态继电器控温相比,加热管设计功率需要大一倍。 不知正确否?

楼主:
这是可控硅控温的电路:

楼主:
这是固态继电器控温:

网友A:
按 老菜鸟 的图纸来说,可控硅控温与采用固态继电器控温应该是一致的了,只是可控硅的控制温度精度高,而固态继电器的精度相对低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是双向导通的,所以楼主可以不必顾虑。

楼主:
谢谢周公!
我没注意看清楚,就认为那是单向可控硅,呵呵。。。

楼主:
TO  潜水艇001:
    只要控制方式相同,精度就是一样的。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可控硅控温与采用固态继电器控温应该是一致的了,只是可控硅的控制温度精度高,而固态继电器的精度相对低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的?”

1、用固态继电器控温,就像冰箱那样,用温控器间歇性工作,控制温度,被控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所以被控温度不精确。
2、可控硅的控制温度,可实现PID无静差闭环自动控制,当然精度高;这就是大家说得那个软启动,用在温控上非常好!

楼主:
其实,双向可控硅能实现的固态继电器也一样能实现,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