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关于电气配套问题

楼主(2007-03-19):
我现在要做的一套系统
它的线电压为220V 60HZ
在选择元器件时,我就用通用的能满足60HZ的元器件(如交流接触器、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控制方面,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220V,那我就直接引入两相火线,电机用星形连接,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因为没有现场做试验,所以需要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项目真的很急,需要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必须注意:
1)220V/60HZ的三相主电路的器件选型必须按照负载的额定电流/电压重新计算,与380V/50HZ有不小的差异(电流值差1.7倍);
2)220V/60HZ的等效磁密值是264V/50HZ,如果控制回路你直接用220V/50HZ的器件会产生接触器/继电器无法吸合的现象..
建议:控制回路增加一个变压器,原边电压/频率为220V/60HZ,副边电压/频率为264V/60HZ,如果除了电磁型继电-接触器外,控制回路还有其他如仪表\电子器件等非频率/磁密敏感器件,你还得考虑另外一组副边电压与它们匹配,(如AC220V/60HZ),否则264V的电压也可能会使它们烧坏...
还有问题请电13361907602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