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DCS502B!

楼主(2007-03-19):
我有一ABBDCS502直流调速器,报调速器过热故障,经查为温度测量-20℃,更换温度传感器为Pt2000,上电故障消除,正常运行6小时又报调速器过热,断电重新插拔后恢复正常,而后不定时又报;请哪位大侠指点,DCS500的温度传感器ZEV/BV70是什么元件,如何恢复?谢谢!谢谢!!

网友A:
你要是确认散热条件还行的话,接个10K左右的电阻试试吧,把这个过热监测废了。

网友B(2007-11-06):
要配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