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线故障整改措施

楼主(2007-03-19):
倍捻机故障及措施
捻度过大(卷装部分原因)
原因                                 解决办法
错误的变化齿轮组合                   选择正确的齿轮组合
错误的锭速                           更换正确的皮带轮
卷绕筒子在摩擦辊轮滚轮上位置不稳     正确调节筒子架和摩擦滚轮的位置
边盘转动不灵活                       清洁并润滑边盘轴承
摩擦滚轮松动                         固定摩擦滚轮
摩擦滚轮受污或受损                   清洁或更新
移丝器碰卷绕筒子                     调节移丝器位置,检查移丝杆间的连接
纱线卷绕张力太大引起打滑             检查超喂罗拉包围角和超喂率并调整
换筒操作错误                         换筒操作重复

捻度过小
原因                                 解决办法
错误的变换齿轮组合                   注意正确的齿轮组合
错误的锭速                           更换正确的电机皮带轮
锭子上的纱头缠绕                     去除废纱
刹车皮摩擦锭盘                       检查并调整刹车
锭子损坏                             更换锭子
锭速太小                             张紧锭子龙带

断头过多
原因                                 解决办法
错误的纱线包围角                     检查纱线张力
退纱器摩擦喂入卷装或起动时摩擦气圈   改正喂入卷装的位置和结构或退解圈位置
退解器运转不灵活                     清洁或更换退纱器,检查配重块
气圈张力过大                         调整气圈导丝器高度,必要时修正锭速
气圈张力过小                         增大包围角或调整超喂率
纱线气圈碰纱罐上沿                   调高导丝高度
导纱元件的损伤                       更换损伤的元件
加捻盘下有废纱缠绕           &nb

网友A(2007-06-03):
没有人用吗?可惜啊这么好的文章,谢谢搂主,我太需要了阿!

楼主:
不是行内的估计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谢谢

网友B:
浙江的还是苏拉的  倍捻机撒

网友C(2008-12-17):
纱线纱线张力传感器0---30克 0---50克 0---100克 0--200克 0---500克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