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测量和判定电动机的实际电流

楼主(2007-03-19):
10KV250KW的高压电动机,额定电流是17.7A,CT变比是75/5,现场电流表满量程是100A,发现实际电流显示不是很准确.请问各位:如何正确测量和判定该电动机的实际电流?

网友A:
选型不对

楼主:
能具体说明吗?

网友B:
要用CT吗

网友C:
检查:CT变比、电流表是否是75/5,精确度是多少

网友D:
不换CT的情况下,把电流表的量程降为5A,以后读表后在乘个5就是了.嘿嘿,误了你不关我事哈

网友A:
额定电流17.5 电流表量程是100A,指针连5分之1都打不到,就谈不上精确度了。一般电流表的电流应在5安左右(这就是变比后面为是么是5的原因),你的这个75/5一上去变下来只有1A多小点了。所以选型不对应该可以确定。
标准电流比的互感器从15到1000比5 的都有10KV的型号我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将就原设备从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增加1次匝数,读数除以匝数就是实测值。
我接触的都是直接读的,这样方便规范。
你这个是10K高压,不要乱搞喔,建议你参考一下别人已有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