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及金属温度计的插入深度如何计算

楼主(2007-03-19):
热电偶,热电阻及金属温度计的插入深度如何计算  只知道管道规格  急急

网友A:
一般伸到管道中间

网友B:
终点管道过半

网友B:
问题的概念2种:
1、设计中需要计算的温度元件插深:
  热电偶,热电阻及双金属温度计的插入深度按照管道过半+温度直型连接头尺寸。
  热电偶,热电阻是外密封,所以是加整个温度直型连接头尺寸(普通60,保温120);双金属温度计是内密封,所以加整个温度直型连接头尺寸(普通80,保温140)减20。
2、温度元件拿到后怎么量插深:
  热电偶,热电阻的插入深度是螺纹也算上。
  双金属温度计的插入深度是螺纹低部开始算。
  法兰方式的就是法兰后算。
  活动的螺纹或者法兰自己调整。

网友B:
补充:
  如果设计中没有合适的标准尺寸温度元件或者管道过小一般需要增加扩大管(如果工艺允许的话)。

网友C:
补充:标准要求:当管道直径小于50mm时,需加扩大管。

网友D:
在直径76MM以下的管道上安装测温器件时,如无小型测温器件,宜采用装扩大管的方法.在公称压力不大于1.6MPA的管道上安装测温器件,也可采用在弯头处沿管道中心迎着介质流向插入.
1,高温高压蒸汽管道的公称通径不大于250mm时插入的深度为70mm,公称通径大于250mm时插入的深度为100mm
2,一般流体介质管道的公称外径不大于500mm时,插入的深度为管道外径的1/2,外径大于500mm时,插入的深度宜为300mm

网友E(2007-04-20):
你找工艺提嘛

网友B:
工艺只给你要求哪个点要册温度,温度多少?一般只帮助你选择插深,不会直接给你插深要求(特殊的除外)

网友F(2010-12-09):
1当高温高压蒸汽管道的公称通径等于或小于250mm时,插入深度宜为70mm;当公称通径大于250mm时,插入深度宜为100mm。
2当一般流体介质管道的外径等于或小于500mm时,插入深度宜为管道外径的1/2;当外径大于500mm时,插入深度宜为300mm.。
3烟、风及风粉混合物介质管道,插入深度宜为管道外径的1/3-1/2.。

网友G:
关键一点,能够可靠准确的检测到温度就可以了,深度可以调整。如果壁厚很多,就要插入很深,否则别插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