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的温升是多少啊?救急!

楼主(2007-03-19):
你们好啊!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2500KVA的三相干式变压器的允许温升是多少啊?测量绕组的温度是多少才不至于他是在过热运行或者是过负荷运行呢?!在多少温度下运行才是安全的啊?

网友A:
100      80

楼主:
呵呵,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我们这是用温度表控制的啊,当温度达到130度时,变压器报警,150度时,变压器6KV/ACB跳闸,所以,我也不知道在温度表里面这样设定参数是不是合适!

网友B:
好像是120度吧

网友C:
看变压器铭牌参数。

网友D:
变压器的质量才最关键,一般都有标称

网友E:
1、“温升”和温度不是一个概念;
2、“温升”是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40度),变压器额定运行的最大温升;
3、变压器的“温升”与其绝缘等级有关,变压器的名牌上已注明;
4、变压器的温度一般指变压器的上层油温,再根据经验温差推算出铁心内、饶组内的温度,与相应绝缘等级的耐热温度作比较,确定变压器的运行状况;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为何不去问变压器厂询问一下,他们更专业一些。

网友G:
干式变压器安全运行温度可能是120度之内。

网友G:
你的变压器容量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G:
如果不能降电流的话,可以用一个轴流风机进行风冷。

网友H:
我的油浸变压器最高不超过70度。日常使用牛角扇强制风冷。

网友I:
首先要看绝缘等级,一般温升80度,(环境温度+温升=变压器温度)  是不是过热要看你的环境温度。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干式变压器可咨询13325215833

网友J:
我这里的干式变压器最初设定也是130度报警150度跳,后来我们自己把报警值调低了,也把风机启动温度值调低了一点。可能的话,温度还是低点好。

网友K:
这也和传感器埋在变压器内的位置有关.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一台无功补偿装置出了问题,结果变压器有一相的温度达到了120多而另两相只有90几度.

网友B:
油浸的工作温度是没有干式的高,还是认为在120度以内工作比较好,当然越低对变压器来说也越好,便不经济了.陋见

网友L:
下面引用由lijuv在 2007-3-21 9:26:00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的干式变压器最初设定也是130度报警150度跳,后来我们自己把报警值调低了,也把风机启动温度值调低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