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S1760-STN用哪个软件?

楼主(2007-03-19):
有PWS1760-STN屏一个,软件HITECH-ADPV3.2,里面只有1760的选项无STN后缀,请问是用这个软件吗?
25针对9针电缆是按3-3,2-2,7-5吗?要4-7,5-8吗?9针COM1是232口,25针COM2是485吗?

网友A:
9针是232/485,25针是232/422/485.232的方式如果是25对9的话,只需要2-2,3-3,7-5,不需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