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WEB NAVIGATOR 安装问题

楼主(2007-03-19):
WINCC WEB NAVIGATOR 总是提示没有安装WINCC,WEB NAVIGATOR版本是6.0 sp3,wincc也是6.0 sp3

网友A:
版本不对,你的WEB NAVIGATOR肯定是欧洲版的,对应的WEB NAVIGATOR应该是v6.1亚洲版。不过你那种情况有一种解决办法,可以试一试:
WinCC V6 SP3 Asian的工作版本是V6.1.1.2,而安装 WebNavigator V6.1 Europe时,安装程序会检测WinCC的版本是否是与其相匹配的V6.0.3.2,因此会有此错误。
解决方法:
进入Windows的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将 “ 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WinCC\TechnVersion”的键值从“V6.1.1.2”修改为“V6.0.3.2”。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2007-12-03):
谢谢!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C:
楼上的几位能不能给我寄个啊?

网友C:
找这个软件找得好辛苦啊QQ552187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