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械方面的专家吗?关于加工非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非标件
螺丝丝距有什么标准?通常1.0mm叫细丝,还有更小的吗?
金属件表面的水平有什么标准?用什么单位表示?
表面的光泽度(通过铣床出来)有什么标准?用什么单位表示?

网友A:
M8*1好像是标准丝距吧,如果是0.75的才是细牙,这是我接触到的;
表面水平应用光洁度(过去叫粗糙度)表示吧,就是常说的滑6,滑几的。
铣床好像能整到什么程度应不太清楚了,应可以在滑3.2左右吗,这个要问做工艺的,呵呵!

网友B:
还有0.5mm,还有1.5mm,2,3,还有好多英制1寸18牙,一寸20呀等等

网友C:
螺距是有国际的,
零件表面的水平?如果你指的是零件表面平不平,那是用形状位置公差中的“平面度”来表示。
光洁度是老国际的,现在用的是表面粗糙度,也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现在的设备精度高,刀具性能好,铣床的加工精度也提高很多。

网友D(2009-07-20):
你买一本切削看看就搞清楚了

网友E(2009-10-18):
非标件是没有标准的工件,如轴的直径等。螺栓是标准件有公制和英制标准叫标准件如螺栓、轴承等。金属表面有不平度和粗糙度二个参数,有相关指标。

网友F:
在工厂向老车工请教,别忘了给老师傅道茶。本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