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械方面的专家吗?关于加工非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非标件
螺丝丝距有什么标准?通常1.0mm叫细丝,还有更小的吗?
金属件表面的水平有什么标准?用什么单位表示?
表面的光泽度(通过铣床出来)有什么标准?用什么单位表示?

网友A(2008-07-29):
螺纹的螺距根据螺纹直径的大小变化,M6是1,M8=1.25,M10=1.5,M12=1.75,,,,,,,,这是螺纹的标准螺距,一般细牙用于防松,有M20*1.5,也有M20*1的,这不是固定的可根据设计需要变化.

金属件表面的水平与平面度,平行度与垂直度等都有关系,用MM来表示,,

表面的光泽度又称为表面粗糙度,也是有1/100MM来表示,检验时需用专用样板来对比.

网友B(2012-12-01):
0.5的也有呀! 还有更小的 比如手表上的螺丝,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