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煤喷吹罐秤值波动

楼主(2007-03-19):
我们喷煤车间喷吹罐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喷吹过程中秤值经常波动,有时波动高达2吨.喷吹时有时秤值不向下走,但是实际喷煤量没有改变多少,过一段时间后突然下降很多,有时1-2吨,这严重影响了喷吹量的计量.而与喷吹罐相连的充压\放散\补气\输煤\下煤\流化等管道均用金属软连接相连,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况,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另外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喷煤车间的喷吹罐秤值有没有这种情况,在这里希望借鉴一下.

楼主:
我们的传感器用的是浙江余姚太平洋有限公司的CZL-YB-2B型的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专家们请帮忙啊!

网友A:
1、检查传感器好坏
2、检查传感器受力是否均匀
3、检查秤体结构
4、检查仪表线性
5、排除秤体摇晃或震动等影响
估计,传感器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对现场情况不了解,不敢妄言好坏!
但可以先检查称台有没有接触到异物,或者台下面有异物阻碍了等,在排除产品是不是损坏。

楼主:
现场有震动情况,

网友C(2007-05-28):
做个控制器对这种情况加以滤除。

网友D:
是减量称还是其他形式的?

网友E:
如是串联罐会有不稳的,应有互相影想.但你的波动太大.校过吗?应分析工艺....

楼主(2007-12-31):
不是串联罐,每月校一回,现场不仅有震动,而且与很多管道有软连接。请大家解决一下,看能否有减小秤值波动的可能性!

楼主(2008-03-24):
现在又有一个喷吹罐出现了新问题,一开下球阀秤值就下降多达1吨,怎么办啊

网友F:
基本确定是传感器出问题。测量传感器输出是否异常。具体状况详细说明一下,也许可以交流wyjwhwx@yahoo.com.cn.

网友G:
应该先排除传感器故障,在考虑其它因素.

楼主:
测量出一个传感器激励电源电阻稍大,已更换,并重新校秤,但仍有此问题,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别的地方喷煤喷吹罐用的是什么样的秤啊。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测量正在使用中的传感器的好坏呢

网友F:
未通电情况下测量电阻:+EX/-EX,+SIG/-SIG电阻基本相等。
通电情况下测量:首先在中继盒内测量各个传感器+EX/-EX电压,也是传感器供电电压,电压应该为DC5V或10V。
电压没有问题的话,把每个传感器+SIG/-SIG拆下测量电压,注意一定要拆下测量!三个传感器的回授电压应该相近(电压为mV信号)
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查中继盒咯。

网友H(2009-12-09):
您好,在工控网上看到了发表的帖子<喷煤喷吹罐秤值波动>.想必您也是在钢铁企业工作的。我是在一钢铁厂里做仪表工作的,前些天我遇到一故障,和你在帖子里描述的情形一样。只不过我的故障是出现在铁水预处理的镁粉罐喷吹过程中。我们用的也是余姚太平洋的秤。我想请问你下,你当时是怎么处理你遇到的喷煤过程中的故障的呢?现在我对这故障是无从下手,我检查了传感器及秤体的其它部分,都是正常的。我怀疑是罐内气体压力的原因,但也不确定。您是过来人,相信那故障您也已经解决了,所以向你请教下,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我的QQ:523118437.麻烦您看见了回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