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精度等级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2007-03-19):
                                                                                          仪表精度等级的概念是什么     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仪表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叫仪表的准确度.引用误差越小,仪表的准确度越高,而引用误差与仪表的量程范围有关,所以在使用同一准确度的仪表时,往往采取压缩量程范围,以减小测量误差.在工业测量中,为了便于表示仪表的质量,通常用准确度等级来表示仪表的准确程度.准确度等级就是最大引用误差去掉正,负号及百分号.准确度等级是衡量仪表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工业仪表等级分为0.1,0.2,0.5,1.0,1.5,2.5,5.0七个等级,并标志在仪表刻度标尺或铭牌上.仪表准确度习惯上称为精度,准确度等级习惯上称为精度等级.
仪表精度=(绝对误差的最大值/仪表量程)*100%
以上计算式取绝对值去掉%就是我们看到的精度等级了.
仪表精度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大小分成几个等级的.某一类仪表的允许误差是指在规定的正常情况下允许的百分比误差的最大值。我国过程检测控制仪表的精度等级有0.005、0.02、0.1、0.35、0.5、1.0、1.5、2.5、4等.一般工业用表为0.5~4级.精度数字越小说明仪表精确度越高.               ,

网友A(2008-02-18):
→终于找到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0级”与“I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1.0级”与“I级”有什么区别呢?

1、这是个数学问题;
2、是近似数的表示方法方面的内容,小学算术里就有;
3、1.0与1的区别是:
(1)1.0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即0.1,例如1.08、1.02中,0.08、0.02是近似数;
(2)1精确到个位即1,例如1.2、1.8中,0.2、0.8是近似数;

网友C:
马小虎,把题目看清楚!

网友B: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0级”与“I级”有什么区别呢?
              ------马小虎,把题目看清楚!

网友D:
这种概念性的讲解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