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电缆是什么

楼主(2007-03-19):
   没用过AB的,不知它的PLC连接笔记本通讯电缆是什么?象西门子一样的适配器么?

网友A:
rs232可以,如果没有串口,用pcmcia卡转rs232也可以啊

网友B:
如果笔记本有串口,可以直接使用RS232,否则用USB也可以,也可以购买专门的编程电缆

网友C:
要看PLC型号和选择的网络类型来定啊。。。
如果没要求连上就行的话,就用串口连吧。

楼主:
谢谢,这样好,直接用串行电缆,免得象西门子一样另外还要买MPI适配器

网友D:
 我公司是丹佛斯变频器全国库存中心,是AB公司一级核心代理,大量现货供应PLC与变频器.

丹佛斯VLT2800/5000/6000/7000变频器及软启动MCD3000

AB  1746/1756等多种型号PLC与软件
    1305/1336/PF4/PF40/PF400/PF70/PF700系列变频器
    低压电器
同时代理施耐德,西门子等进口品牌自动化产品

电话:010-88099045/6/7转812  13391635380  王先生

我公司网站 www.bj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