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DP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如果用一台s7-300(主)和一台s7-200(从组成一个dp网络,在STEP7的hardware中找不到s7-200,应该用什么来连接?是不是要加一个模块?从哪里找?谢谢指导
还有,硬件组态完了之后要下载到cpu中,是分别下载到各自的cpu中吗?

网友A:
可以找到200的gsd文件,配置后要下载到300中。

网友B:
应该没那么麻烦

网友C:
需要em277和相应的gsd文件

网友D:
同意 LMHX 的说法。

网友E:
需要相应的GSD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