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 331-7kf02-OABO接三线制PT100热电阻是怎样接线的?

楼主(2007-03-19):
sm331  331-7kf02-OABO接三线制PT100热电阻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A: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分别接到模块的123端子,并将2,4短接。

网友B:
好像不是吧

网友A:
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查查帮助文档阿。
首先你的三根线必然是有电阻100欧姆存在的,你用万用表量,可以判断哪两根有100 欧姆, 在PLC模块上1和3, 2和4实际上都是应该短接的,只是3线制就省去了一根短接线。你只要保证1和2线有100欧姆电阻就对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买一个三线变两线温度变送器,三线进两线出即可,

网友E:
如果是接在温控器上的话,那温控器上有标示的.

网友F:
   一般的温控器都有说明的

网友C:
楼上的胡说,有模块还要什么温控器

网友G:
模块旁边都有接线图的

网友H(2007-05-29):
ding!!有哪为大哥知道如何判断三线式的PT100的接线!!三线式PT100和3317PF01怎么解!!

网友I(2007-09-16):
1线是模块电源接线,省省吧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有点浪费吧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J:
可以参照  Pires  的说法.

网友K(2009-07-07):
1线是模块电源接线 不明白就不要乱讲

网友L(2009-08-24):
1线是模块电源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