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机故障请求会诊

楼主(2007-03-19):
各位师傅好,我们这里以前功率因数0.73,年前增加了电容器补偿。现在运行时,电容器柜上的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3,而原来的开关柜上的断路器上显示的还是0.73左右,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恳请明白的师傅给予解答。

网友A:
怎么题目和内容出入这么大呢?

相信电容器柜上的。

网友B:
相信电容器柜上的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

网友C:
一般来讲电容补偿器上的自控器上的功率因数指示要准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