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9):
求助:容器高四米,直径两米,介质是盐酸,需要现场测量液位高度,用那种仪器比较合适呀,我是外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放射性液位计也是很不错的,他是不接触介质可以直接控制的,而且稳定易于控制监测.

网友B:
方法很多,可以用耐酸的压力变送器,也可以用雷达液位计,超声波也行

楼主:
超声波我也想过了,但是里边有雾呀,超声波能穿透吗

网友C:
用雷达的,E+H的FMR231专用于这类场合

网友D:
盐酸酸雾和普通的雾不同,超声波是可以穿透的。并且,超声波的声波处理技术,有滤波功能,可以处理此类虚假回波。

网友E:
选用胆材质的压力变送器即可

网友F(2007-08-04):
呵呵,如果选用放射性液位计,建议高度不能超过40cm,因为这个测量一般在20以下,且价格很高,还要经验有关部门的批准。对以为的现场也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人不能长时间接近。你的是4米,这个绝对不可以用。如果要求精度不高,最简单的磁翻版就能解决。差压也可以的,价钱要高点。雷达价钱更高

网友G(2007-10-24):
超声波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也可以选择带PTFE涂层的射频导纳、雷达液位计等。

网友H:
雷达、磁翻板液位计较好,磁翻板更实惠;
超声波有盲区,误差大。

网友I:
我看你还是加装称重系统吧精度又高还不怕有雾有腐蚀的嘿嘿

网友J:
最经典的还是差压变送器,注意膜片材质的选择就行了

网友K(2008-11-27):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上海星申磁翻板现场显示,要远传4---20MA信号在加个星申LB液位计

网友L:
我们厂用的是E+H的雷达液位计

网友M:
用压力变送器比较好的,比雷达和超声波经济。

网友N:
自己做一个用红外线的液面反射,可以穿透雾。

网友O:
磁翻板稳定,价格便宜,我见到很多厂在用

网友P:
用压力变送器最好,虽然磁翻板价格便宜但结果不好。我们以前用磁翻板结果那家伙质量不怎么样,还不是远传的,操作工不方便。用超声波会烦死维护人员。

网友Q:
磁翻板尺 +柱状液位显示器

网友R:
磁翻板,内壁PTFE的磁翻板

网友S:
采用304+PTFE。

网友T:
射频导纳,导波雷达都是不错的选择,超声波么,如果盐酸浓度不高,还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