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埋电缆的故障判断

楼主(2007-03-19):
假设有段电缆地埋于0.5米下,故障1是短路,请问要如何找到故障点???又问如果是断了呢要如何尽快的找到故障点?????求教师傅最好用一般的工具,比如万用表什么的哦。

网友A:
有专用的测试仪器,

网友B:
万用表!!!!!!!!!你想得太简单了吧

楼主:
要如何检测请讲的详细一点哦

网友C:
电缆故障检测仪

网友D:
在你的接线头上接上一个固定的电源+,把你的表接在电源的负和地上,你就慢慢的测电流吧,在用电阻率来算吧.呵呵,还是电缆故障检测仪好用啊,就是太贵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楼主:
用摇表可以吗

网友F:
1、如果是短路故障,就用测电阻的方法来判断;
2、如果是断路故障,就用测电容的方法来判断;
3、这二种方法都有一定的误差,只能判断的大约的位置。

网友A:
你还是打高压吧!
哪里冒烟就哪毛病

楼主:
打高压有什么要求,要用专业的仪器吧,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修理了一段电缆的故障,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解决。所以才在论坛上求教想找一个好方法。

楼主:
地埋电缆的故障有那位有高见还请指教哦!!!!!!

网友G:
用电桥测量出直流电阻,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出距离故障点的长度,具体公式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