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

楼主(2007-03-19):
有用过东元伺服的吗?抗干扰性能如何?请各位说一说啊

网友A:
靠!!!烂!贼烂!!!!!!!!!!!!

网友B:
没用过,听说不咋的,听说而已!

网友C:
也听说此传闻!楼主不会是想亲自验证一番吧!?

网友D:
听说价格超低。

楼主:
斑主:
     不是我想验证,而是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套东元系统无法解决干扰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请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E: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呀?东元的我用过的!主要是1KW以下的!感觉还可以!用着耶蛮好用的!

网友F:
三菱 西門子 ---也告訴我他們有干擾問題 多數是其他配件所產生 還有配線方式
首先你是否將動力線與訊號線分開配線 差動式的訊號需用屏蔽對絞線 你買對了品質嗎
你有接地嗎 雜訊產生(他也是能量)最好將它快速排除
你附近有大動力系統嗎 有遠離他
天氣冷 懂得多穿衣服 使用伺服也要懂得保護他

网友C:
是受干扰还是干扰别人?

楼主:
各位好!
     大家辛苦了!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吧!令大家无法更好地讨论.这样吧!我把故障现象和大家说一说或许会更便于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手上有一台数控机床上用了四套东元的伺服,分别用于X,Y,Z1;Z2四轴上,上位机是一套比较成熟且成功应用于多台机台上的工控机.现在的问题是在整机上电时,工控机的系统还没有启动之前,Y;Z1;Z2轴就不定向的移动,故障的频率和现象都没有规律.开始以为是干扰严重造成的,在做了布线处理,变频器加磁环及降低载波频率.处理接地线等等之后.故障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只好怀疑是东元的伺服系统抗干扰能力不行了.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见.拿出来学习学习吧!万分感谢!

网友C:
首先,工控正常运行之前,需通过电气手段严格禁止伺服使能。

其次,看伺服给定是什么信号形式?±10V模拟信号还是脉冲?
如果是脉冲,检查接线和端口匹配方式;
如果是模拟,检查接地,测试零位电压是否为零,或者给伺服零电压,看看是否还漂。

楼主:
斑竹:
   你好!伺服是由脉冲给定的,而且端口也没有发现不对

网友C:
那么,在整机上电,而工控机还未进入正常控制状态之前,东元伺服的使能端是如何处理的,建议通过必要的电气手段对其在逻辑上严格禁止,待工控机进入正常控制状态之后,再由工控机开启使能。

网友G:
看到东元二字就火大

网友B:
东元,广告做得比较多。

网友H(2007-04-20):
我就用的不错,用在提花机电子送经,电子卷取系统上,成本也不高,每年有200-300台的产量,反修率很底。我以前是用百格拉的,也有干扰问题,价格高。最后我认为,不同的工控对象,用不同性价比的系统。

网友I:
你们说的是哪个系列的啊?听他们说,新出来的TSTA系列性能相当不错,电机用的是日本的.你们说的是这个系列的吗?

网友J:
你在脉冲口加一个3K的电阻就可以了撒

楼主:
 蒋泽:
     首先要感谢你对我的支持,能得到各位的帮助倍感荣幸.对伺服不是很精通又经常要接触到.只得向各位学习.我的邮箱是:aoxiang999888@163.com

楼主:
 bull-05:
        你好!

   我说的就是TSTA系列的啊!

网友D:
支持国货,好歹是自主品牌,东元、台达也算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伺服了吧?

网友C:
台达行!东元,两说。

网友K:
两说

什么意思???

网友L:
东元,不看好,不经过考验就流出市场,用客户来检验自己的产品,有点!!!

楼主:
哎!用东元的这套系统最终还是给搞砸了

网友M(2008-07-23):
客观的说,东元伺服因为追求性价比,某些方面是不大尽如人意,但经过长时间的市场验证和改正,已经是比较不错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抗干扰能力这块确实做得比较差,给大家造成的困扰感到抱歉,东元方面已经在积极改进了.毕竟国货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多么理想的高度.

网友M:
在普通场合只要注意接地和屏蔽,加装滤波器等工作,用东元伺服也能达到很好的状态的,在干扰方面老款的TSDA的做得比新款的TSTA的要好,这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M:
我公司专业做东元伺服已经五年时间了,我可以很负责的给大家说,除了一次由于客户自己接线超过十米造成信号衰弱受到干扰的情况外,其他干扰问题还没有说达到解决不了的地步的,所以东西还是还要会用才能顺手,希望大家多指正和批评,我公司网站www.vacsinsz.com

网友N:
虽然论坛可以比较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对于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某产品的负面看法,最好能提供相关事例。

网友O:
东元的伺服03年前我就见到了

台达什么时候做的?

网友P:
慢慢成熟,国产的价格好,但不知稳定性和可靠性如何,有机会试试。

网友P:
按说台资企业电子产品是强项,做这些产品应该是没有问题,可能是研发投入少了点。

网友Q:
也听说此传闻!楼主不会是想亲自验证一番吧

网友R:
正打算用呢,看来还得调查调查

网友S:
呵呵,以前还差点去这个厂家做研发了,不知道产品开发得如何了。

网友T:
三相步进马达会干扰吗?

网友N:
"三相步进马达会干扰吗? "

什么马达都会干扰,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U:
不选国产吧,怪诱惑人的,选国产的吧,怪头疼人的.

网友V:
刘生说得好?引用<尤其是对某产品的负面看法,最好能提供相关事例。>

否则的话你说了等于白说.后面的人得不到你得经验.况且也实现不了你(抵制)的目的.

另一方面如果满意的人一般很少会主动提出来去表扬人家的,因为这是制造厂必须的,还要表扬吗?老板对工仔也是这样啊。所以论坛上多数为批评的声音。

网友M(2008-10-27):
欢迎大家提供正面的信息来推动产品和行业的发展,再次感谢各位使用东元伺服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http://www.vacsinsz.com? 另外,要说研发这块,东元集团现在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东元伺服在大陆有两个研发中心--- 东元总合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东元集团台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伺服技术主要都来源这两个研发团队,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研发中心提出来,但是就象刘版主说的,最好是举例说明,我相信会帮大家解决的.

网友W:
电源滤波试试,之前有同事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处理好长的时间

网友W: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大家辛苦了!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吧!令大家无法更好地讨论.这样吧!我把故障现象和大家说一说或许会更便于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手上有一台数控机床上用了四套东元的伺服,分别用于X,Y,Z1;Z2四轴上,上位机是一套比较成熟且成功应用于多台机台上的工控机.现在的问题是在整机上电时,工控机的系统还没有启动之前,Y;Z1;Z2轴就不定向的移动,故障的频率和现象都没有规律.开始以为是干扰严重造成的,在做了布线处理,变频器加磁环及降低载波频率.处理接地线等等之后.故障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只好怀疑是东元的伺服系统抗干扰能力不行了.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见.拿出来学习学习吧!万分感谢!

电源滤波试试,之前有同事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处理好长的时间

网友X:
相关参数没调好,这种我遇多了!

网友Y:
反正在上位系统没有就位的时候 是不允许伺服上电的 只有当上位闭环设置好以后, 伺服上电 这样 就不会出现上电飘逸,安全多了

网友Z(2009-03-04):
东元驱动器能不能无电机运行呀??

网友Z:
 各位师傅们  我这有一台TSDA20B的驱动器 没有电机但客户说有报警能不能帮忙给检测一下  我该怎么做呀?????? 谢谢

网友Z:
尽快呀  我很着急呀  谢谢 了!!!!!!!!!

网友C:
没电机肯定会有相应的报警,比如编码器反馈异常!

网友AA:
上位机就是上电就位后,也要待伺服自检ok,才能对伺服使能,再将伺服主电源接通。发那科的数控系统就是要求用户这样做的,要借助PMC的控制。建议伺服自检ok信号进急停回路,就像急停按钮那样

网友AB(2009-07-28):
有关东元伺服技术支持或疑难问题请联系
深圳市湘聚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AC(2009-09-02):
请问东元伺服上电出现欠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D(2009-11-25):
我用的是东元的电机,为什么里面的参数有的不能修改呢?

网友AE(2010-01-23):
我买了三套东元400瓦tste伺服在加工过程中时不时出现抖动,谁能告述我是不是参数调得有问题啊?

网友AF:
公司有用到十多套东元的变频器,搞不懂的是它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编码器。而且通过485通信经常有点不稳定。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关于我买了三套东元400瓦tste伺服在加工过程中时不时出现抖动,谁能告述我是不是参数调得有问题啊?

刚性没调好,肯定会抖动。你看下说明书调下qn401   ,qn402 ,qn405 这三个参数。应该很好调的。

真不会调,打我电话:13923419794.